[车界] 溧阳一辆特斯拉疑刹车失灵追尾货车,刹车灯亮起3秒车辆却未减速

楼主(2021-04-22):
4月20日,距离上海车展特斯拉女车主站车顶维权事件刚刚过去一天,江苏溧阳就发生了一起类似事故,一辆特斯拉Model Y轿车行驶过程中疑似刹车失灵追尾前方货车,而在追尾事故发生前3秒,特斯拉尾部的刹车灯就已经点亮,可是却未见车辆有减速的迹象。

根据曝光的监控记录显示,当时路面上车辆并不多,突然一辆黑色的特斯拉Model Y(参数|图片)轿车从后方驶来,超过视频车后,由于前方车道都有车辆,所以特斯拉车主采取了刹车措施,这一点从车尾的刹车灯点亮可以证实。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特斯拉尾部的刹车灯虽然点亮了,但是特斯拉却不见任何减速的迹象,车辆一直保持高速向前行驶。

由于特斯拉前方的三条车道上都有车辆行驶,所以车主不管怎么变道都要发生追尾事故,最终车主选在向内侧车道变道,追尾了前方的小货车。

追尾事故发生瞬间,现场腾起浓密灰尘,可见撞击力度较大,由此判断特斯拉的车速根本就没有下降,在长达3秒的刹车时间里,车速是应该降下来的,而且当时特斯拉的车速并不是特别快,这么长的刹车距离,完全可以把车辆的速度降低到安全的水平。

虽然特斯拉车主早早就采取了刹车措施,但是却没有起到减速的效果,车辆的刹车系统大概率是发生了故障,也就是说失灵了。从现场后,特斯拉车头损伤严重。

事故的具体原因尚不能下定论,但是从视频的画面看,不免让人对特斯拉的刹车心存疑虑。这已经不是第一起类似事故了,各地都有车主反应特斯拉在行驶过程中存在刹车失灵的现象。希望这起事故的原因能够尽快调查清楚,还公众一个真相。
在此建议广大特斯拉车主,开车过程中一定要控制车速,如果存在类似的安全隐患,一定要及时前往4S店进行检查,如果是在高速路上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网友A:
搞不了,不是有人曝光了吗,刹车是由行车电脑完全控制的,驾驶员无权干预刹车系统,也就是你就算踩了刹车,如果行车电脑认为这时没有必要刹车或者是驾驶员误踩,那么车子就会忽略驾驶员的刹车行为。

网友B:
这种情况肯定而且必须是路面湿滑加上车主踩刹车的力度不够导致的,特斯拉刹车必须而且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上海车展维权的两位女性已经被拘留5天了。之前还发生过因为电网电压不稳导致的车子自燃现象,事后检测车子质量也没有任何问题。还有一次特斯拉在车库以20公里的高速闯进女厕所,也是因为路面湿滑导致的。车子刹车还是没有问题。

网友C:
任何汽车。刹车只要触动就会亮灯,不能说刹车灯亮车就应该完全停下来。用轻踩刹车减速也灯亮。别有用心的标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肯定而且必须是路面湿滑加上车主踩刹车的力度不够导致的,特斯拉刹车必须而且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上 ...

支付宝到账0.5元。。。。。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肯定而且必须是路面湿滑加上车主踩刹车的力度不够导致的,特斯拉刹车必须而且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上 ...

兄弟有钱一起赚,指条路好么,我也想赚5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任何汽车。刹车只要触动就会亮灯,不能说刹车灯亮车就应该完全停下来。用轻踩刹车减速也灯亮。别有用心的标 ...

刹车灯亮你说是只要触动刹车踏板就会亮灯,那么这就证明了驾驶人有刹车的动作,正常情况下,只要有刹车动作,刹车灯亮,车不就是应该减速吗?为何车没有减速?难道是驾驶人故意造成的这起事故?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84VMG670534MPB1.html

看看,撞停了还向前顶了顶,正常的驾驶人都不会有这种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何汽车。刹车只要触动就会亮灯,不能说刹车灯亮车就应该完全停下来。用轻踩刹车减速也灯亮。别有用心的标 ...

但是也不能证明人家只是轻踩,所以要最终根据行车数据记录判断的。

从视频看,驾驶员肯定是看到了前面的车子的,应该也能看到最左边的卡车,常理肯定要重踩刹车的,重踩刹车肯定应该会减速的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付宝到账0.5元。。。。。哈哈。。。。。

我这个帖子最少要值一块吧?

网友:
闹了一场让马斯克的股价市值蒸发不少

网友:
特斯拉名字都不咋地,特死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任何汽车。刹车只要触动就会亮灯,不能说刹车灯亮车就应该完全停下来。用轻踩刹车减速也灯亮。别有用心的标 ...

眼看着我这车都要撞上去了,我还轻踩刹车!!!!!!

网友:
如果是阿为电瓶车,就是车主飙车,蛇行,未注意内侧车道缓行的卡车,发生追尾,车主全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了,不是有人曝光了吗,刹车是由行车电脑完全控制的,驾驶员无权干预刹车系统,也就是你就算踩了刹车, ...

这个都有人信,唉,义务教育真悲催

网友:
特斯拉,还不赶紧过来删帖,洗地。

网友:
好像特斯拉刹车灯亮是松油门动能回收,踩刹车是闪灯。

网友:
这gif我看过了十多遍,我疑惑这刹车灯开始的亮度,和后面的亮度不一样?这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车子明明有减速,(不信的人去多看几次)最后的追尾别看尘土飞扬只是轻轻碰了一下。

网友:
智能电动车要是它没点想法能叫智能么?

网友E:
特斯拉的车,只要松开油门进行动能回收的时候刹车灯就亮,而真正踩下刹车时尾灯是闪的。
这个只要随便网上一搜就有答案,是不是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再发表言论。
而图上的这个情况,刹车灯没闪,根据画面看是没有踩刹车。
不追求真相,只懂人云亦云,给人当枪使还很自豪。
另外要说一句:无脑黑不能让你真正地强大起来,只能让人更看不起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斯拉的车,只要松开油门进行动能回收的时候刹车灯就亮,而真正踩下刹车时尾灯是闪的。
这个只要随便网上 ...

反应特斯拉刹不住车不少吧?里面肯定有由于电车扭矩大,或者所谓的单踏板模式不适应造成的误操作,难道就没有可能刹车真的有问题?利用舆论让大家重视起来,就成了无脑黑?
月亮总是外国圆的人比无脑黑更让人看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