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戴尔笔记本电脑不识别原装充电器

楼主(2021-04-22):
平时充电器是一直插在电脑上的,今天发现电池电量不增反降,然后就提示上面那个对话框

量了一下头子空载是有电压的,不确定带载会不会保护还是啥的

连接电脑后的功率显示,10W不到

但是用诱骗线充电则能正常充,难不成原装充废了?有遇到过的坛友么

网友A:
原装充跑下协议如果正常,换个线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充跑下协议如果正常,换个线先试试~

可以一试,谢谢!

网友B:
戴尔电源带识别协议的,可参考我老站的帖子,有图纸。

识别不到系统拒充;只能低性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戴尔电源带识别协议的,可参考我老站的帖子,有图纸。

识别不到系统拒充;只能低性能运行。 ...

好的,抽空看一下,谢谢!

网友C:
dell笔记本是需要协议的,不带协议 不充电 运行慢,开机报错都会导致,tb很早就有这个协议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ell笔记本是需要协议的,不带协议 不充电 运行慢,开机报错都会导致,tb很早就有这个协议芯片了
...

淘宝卖的很多都是空芯片,要写入参数才行,

因为同样芯片可以写入65W或90W的。

网友:
感觉上是协议未识别保护了。   只能从协议识别这块来测,看看是充电头挂了还是线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卖的很多都是空芯片,要写入参数才行,

因为同样芯片可以写入65W或90W的。 ...

精彩回复

网友(2022-02-08):
我的一台电脑也有类似问题:是接口的针可能出问题了。经常插着电源线搬动笔记本,然后扯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