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挖矿的二手SSD能不能买?

楼主(2021-04-22):
估计矿难后会有很多SSD会出现在二手市场上,不知道能不能买?

网友:
不能,写入量贼大,会有莫名其妙的故障出现,比如时不时掉盘,蓝屏,提示坏道,死机等等。并且这些故障很难查明原因。
包括为了卖掉而清零的盘。

挖矿淘汰下来的机械盘因为基本只做一次性写入,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
现在一般都QLC芯片,没有MLC盘,这种盘淘汰了就没有必要入手了。

网友:
数据炸了就。。。这便宜划不来

网友:
又有矿难了?

网友:
这个不同于内存、cpu,和显卡也不同,基本都是快嗝屁的

网友:
碰都别碰,就是u盘都不能考虑,你提醒的对,现在买点颗粒放家里,以后怕是拆机颗粒都是矿盘的

网友:
p一块100g的田,要1.5T的写入量,正常家用盘也就150-600的TBW,寿命很快用光,现在的服务器淘汰盘都没有这些矿渣写入量大,以后二手ssd真心不能买。。。

网友:
拼命写入数据写挂的矿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