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请教大师 图片五脚这个是啥管子,电路标明是IC701 正面没有型号文字

楼主(2021-04-22):
电路标明是IC701  正面没有型号文字不知道啥型号!请懂行大师赐教。

网友:
像是驱动场管

网友:
起码上点外围电路的,师傅,这让人无从下手,能猜到的绝对是大师

网友A:
看一下另一面有丝印吗?

网友:
一看就是汽车的中控主机

网友:
老式车机有电源管理芯片的,这个有点像

网友:
看起来像是稳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另一面有丝印吗?

谢谢!!有型号BA41W12ST  417  H38,请教你这个是电源集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型号BA41W12ST  417  H38,请教你这个是电源集成吗?

ROHM LDO 调节器, 5 V, 9 V输出, 1A最大输出, TO-220FP封装。根据型号查功能,不要太容易。

楼主:
谢谢你!学习了、非常感谢论坛师傅们!!

网友:
有型号你不写出来,就这么让大家猜,真有你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