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经双枪取灯珠?

楼主(2021-04-22):
如下图这种情况灯珠,柔性基带不想拆
想用两把烙铁,能轻松把灯珠取下并更换吗?
也不想动风枪,因为,高温灯外壳白色油漆恐变色

网友:
即使可以,这么多坏的,换上白漆也烫变色了

网友A:
不要用两把烙铁,用一把外热的就行,去找个塑铜线,把里面的铜芯搞出来,弯成两脚的形状拆很方便的,两个烙铁使用起来也不方便就像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两把烙铁,用一把外热的就行,去找个塑铜线,把里面的铜芯搞出来,弯成两脚的形状拆很方便的,两个烙 ...

非常贴心的回复,满满都是干货
我理解就是做一个与灯珠等长的叉子
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这办法根本拆不掉!除非烫坏掉下来……

网友:
没有拆过灯珠的人才出这个主意!

灯珠是3个焊点的,两个电极中间还有个较大的散热焊点,只加热两点,是准备弄坏灯珠呀,还是弄坏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