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修复一只12v泛音电池

楼主(2021-04-22):
二手得来,一组电池0v,拆开全部更换,原来铜片保留适当长度,换25r三节,用0.2镍片点焊,最后上原充充电激活。

网友A:
用什么点焊机?

网友B:
不错,挺工整的,应该顺便秀下点焊机,有点疑问就是原厂铜片是用什么焊机点上去的?普通的点焊机应该不行吧

网友C:
做的很漂亮 这是镀镍钢片还是纯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点焊机?

自己做的微波炉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挺工整的,应该顺便秀下点焊机,有点疑问就是原厂铜片是用什么焊机点上去的?普通的点焊机应该不行吧 ...

普通点焊机点不来铜片,

网友D:
原装竟然用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竟然用铜片

所以才会那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很漂亮 这是镀镍钢片还是纯镍

0.2镀镍,纯镍焊点会更漂亮一些

网友:
铜带都可以点焊,厉害

网友:
好奇 点焊机这么厉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微波炉点焊机

点焊机的次级绕组是多少平分的?点焊那么漂亮的焊斑,亮个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焊机的次级绕组是多少平分的?点焊那么漂亮的焊斑,亮个相啊

搜一下我的帖子就可以看到,两个变压器串联起来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挺工整的,应该顺便秀下点焊机,有点疑问就是原厂铜片是用什么焊机点上去的?普通的点焊机应该不行吧 ...

商用机,逆变或者晶体管

网友(2021-09-24):
听说自己搞得电焊机点不了铜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