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第一次拆开移动的光猫,吉比特GM219-S

楼主(2021-04-22):
正在做弱电箱的散热提升工作,材料差不多到了,风扇和温控机械开关(35度以后导通),将温控开关放在光猫外的话永远不导通。下定了决心,第一次拆开光猫,最下面的脚垫里的二个螺丝拆下能可以将前面板去除。

没想到装了温控开关后,一直是35度以上的导通状态,手指摸散热片也是烫的,估计40度以上,用小风扇吹了一分钟,没吹到35度以下(温控开关一直导通)。

楼主:
CPU芯片上是有层很薄的波浪型铁制散热片,打算买一个铜制的散热片装上去,怎么将原散热片拆下?

楼主:
能看到较浅的水平槽

网友A:
好歹给cpu整个散热片,再把温控贴片贴在旁边,这个样子cpu的热量被耐高温胶带封在里面出不来,然后温控温度降不下来一直开,风扇怎么吹也带不走cpu的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给cpu整个散热片,再把温控贴片贴在旁边,这个样子cpu的热量被耐高温胶带封在里面出不来,然后温控温度 ...

铜制散热片还在路上

网友B:
换个面积大的散热片然后别扣上盖裸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面积大的散热片然后别扣上盖裸着吧

是的,上盖就先不盖了

楼主:
加了二个铜制的散热片,还加了温控开关(35度开启)

外面加了风扇,实现在温控风扇的光猫降温功能

网友(2022-03-28):
请教一下,吉比特有通用的新固件么,单独当成WIFI稳定性怎样?

网友:
吉比特GM219-S

网友:
这应该都是运营商送的吧,看起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