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拆修航嘉多核F1 600W ATX电源PFC不启动

楼主(2021-04-22):
手上有一个航嘉多核F1 600w电源,能开机,各路电压都有,就是带负载困难,易重启电脑,就是下图这货

根据经验开始拆修,主滤波电容就是这货,开机有310~320v之间

根据主滤波电容上电压判断是PFC没有启动,为了看清楚电源电路开始一顿拆,如下图
PFC电感

主控芯片及开关管位置

主控芯片CM6802

PFC控制PFC经过这两管子到达开关管G级

PFC开关管

主变压器开关管

电源板底面

比较器LM393

以上就是拆解的部分,由于输出电压都正常,所以只拆了前级,后级没拆
拆下来开关管测量正常,开关管周边电阻电容二极管应该都正常;
根源这些现象个人判断是PFC保护引起的故障,开始网上找CM6802的资料,没找到详细的,找到了CM6800的,基本定义和管脚一致作为参考

对CM6802的控制保护原理不是太清楚,反馈和保护重点看哪些参数

上面说的比较乱,总结一下故障和问题:
1、电源开机电压输出都正常,带不了负载;
2、实测主滤波电容320V左右,判定PFC电路没有工作;
3、PFC开关管正常;
结论PFC保护
不知道是否判断正确,请坛友们指正……另给建议后续该如何继续维修

因为纯属爱好维修,故不考虑成本问题,如果不是因为爱好早扔了,不会花时间去修了

网友A:
PFC芯片的VCC供电电压正常么

网友:
马克一下,我来坐等大婶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C芯片的VCC供电电压正常么

因为PFC芯片是与PWM芯片同一个,都是CM6800,而输出电压正常,所以判断芯片供电正常的

楼主:
别沉啊,兄弟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沉啊,兄弟们……

把芯片的引脚功能搞明白了,然后一个脚一个脚的测呗

网友:
查vcc供电,pfc输出驱动脉冲,确定这俩个再差其他是,

楼主:
折腾好长时间了,还是没有搞定,把CM6802也换了个新的,PFC工作电压还是没有;
把芯片工作时的电压测了一遍,没发现特别明显的问题,感觉16脚电压偏高一点(正常MAX值是6V),另外VCC电压好像偏低,但也在正常工作电压10v~20v之间;
周围元器件大概都查了一遍,没发现明显的问题,在此还请坛友们再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一般问题出在15脚的反馈电阻,那一串电阻容易出问题。还有15脚的电容。
如果15脚没问题查12脚到推动管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好长时间了,还是没有搞定,把CM6802也换了个新的,PFC工作电压还是没有;
把芯片工作时的电压测了一 ...

不对哦,12脚怎么是0?,是不是推动管下管击穿了?

网友(2021-10-16):
楼主怎么了,忙的哪里去了?

网友B(2024-05-26):
我的全汉电源是只有待机5v,PFc电容310v,pfc也未启动,会否6805的芯片挂了?

网友:
反馈电阻重新换新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的全汉电源是只有待机5v,PFc电容310v,pfc也未启动,会否6805的芯片挂了?
...

我的修复了,一个2欧电阻开路,换了PFC就启动了。

网友:
PFC没供电的话就倒查辅助电源的供电。一般PS—ON高电位后会先让一PNP管导通,光耦就会导通,光耦另一边一PNP得电就会有电源供到PFC芯片的供电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修复了,一个2欧电阻开路,换了PFC就启动了。

请问这2欧电阻在哪个位置呢?我有只ATX电源。短接绿线,就只能启动一秒钟,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会不会也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