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寻个Iccavr的AVR串口发送源代码

楼主(2021-04-22):
寻个ATMEGA串口发送源代码,原理图比较随意上电以160MS的频率重复发送HEX数据
每按一次开关,发送频率变化一次。共5种频率160MS-80MS-40MS-20MS-10MS
LED以可视性较好的变化频率指示发送频率的变化。
晶振8M,波特率57600,数据位8,无校验,停止位1  只发送,不接收
单片机型号ATMEGA晶振8M是不能变的。很多这种废品板,利用一下。
实际上是用单片机,代替串口调试助手,实现发送

网友A:
寻个Iccavr的AVR串口发送源代码请楼下高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寻个Iccavr的AVR串口发送源代码请楼下高手解决

谢谢支持!

网友B:
好久没用AVR了,搞到半夜发送正常了,明天想想一个LED灯怎么指示

网友C:
arduino行不,反正最后给你hex烧录文件。iccavr下调延时太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duino行不,反正最后给你hex烧录文件。iccavr下调延时太费劲了

可以哈,其实只要个刷写文件。废物利用。那串HEX是保持下级电路持续打开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用AVR了,搞到半夜发送正常了,明天想想一个LED灯怎么指示

可以哈,我是废板子再利用。那串HEX是保持下级电路持续打开的代码。LED灯只要象征性的表示五个闪烁等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哈,其实只要个刷写文件。废物利用。那串HEX是保持下级电路持续打开的代码。 ...

拿去吧,我用 Arduino 编译的:
文件说明如下。
m64comm.ino: Arduino 源码
m64comm.ino_atmega64_8000000L.hex: 8M 时钟烧录文件
m64comm.ino_atmega64_14745600L.hex: 14.7456M 时钟烧录文件

功能已按照 1L 要求写好,
IO 已经适配了 PB5=LED, PA7=BTN,串口 UART0 按照指定的间隔发送数据。

LED 说明:每包串口数据亮灭翻转一次,因而 LED 闪烁频率是发包频率的一半;
BTN 说明:阻塞式去抖动,按键施放后切换到新的发包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去吧,我用 Arduino 编译的:
文件说明如下。
m64comm.ino: Arduino 源码

刷上测试,效果非常好!我自己的写的按键处理得不好,点选的顺序还有点乱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