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服务器内存的分辨方法

楼主(2021-04-22):
如下: 这款HP Z8G4上面升级换下来的内存(HP上面正常使用)放在DELL T3630的电脑上无法开机。这款到底是什么 内存? 百度了一下,像UDIMM 又像RDIMM,搞不清楚。

网友:
RDIMM吧,ECC内存比普通内存多个内存颗粒,REG ECC内存多个REG芯片

网友A:
ECC内存在牙膏厂家用机器上没法用
农企好像可以

网友:
数颗粒,容量和颗粒数除一下是整数的就是普通内存,ECC内存都会多几颗  REG的还会再多一颗不一样的颗粒

网友:
t3630 只能用4代普条 至于4代ecc 是否可以上,这个没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C内存在牙膏厂家用机器上没法用
农企好像可以

我手头几张3代纯ecc 放在z87芯片组上面照样亮机使用!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t3630 上的普通台式机cpu 搭配的应该是普通台式机ddr4 普条 或者可以使用纯ecc ddr4内存条。当然根据主板芯片组的特性,不支持ecc纠错功能。

又查询了一下z8g4 上的是reg ecc ddr4 。如果你是z8g4 拆机的reg ecc,没法用呀。

至于怎么区分纯ecc, reg ecc 。
我是这么区分的:台式机一般都是偶数,比如单面8颗颗粒。纯ecc是3的倍数 比如9颗。
reg ecc 它比纯ecc 多一个reg芯片,数下颗粒颗数,不能整除 ,就是reg e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