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2007年的Dell3.7V-7W锂电池。。

楼主(2021-04-22):
服务器淘汰了。。从服务器的整列拆下个 Dell 的电池。。
体积不大,和胶纸对比,上面写着,电池是日本制造,在中国组装。。

3.7V  7W

侧面对比

4.2V充电电流。。。

链接线

后来想起,电脑电压好像都是 5V的。。调整一下电压。。充电电流大了 1.1A

暴力拆出来,2个 温度探头。。。

保护板,一大坨。。。。里面标注是。。。2007年生产的。。。

电路板。。。是 2006年5月的。。。

最后再对比一下。。。。。丢垃圾桶。。。

网友:
丢垃圾桶这个操作6

网友:
神舟还是哪个牌子,用过一批这种电芯做笔记本电池,也是十几年前了。

网友A:
我也搞了两个,内阻比较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了两个,内阻比较大了

13-14年前的 电池了,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B:
raid阵列卡电池?

网友:
貌似三洋红皮电芯,带充电功能的保护板。

网友:
保护板应该留下,能改做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id阵列卡电池?

是的,阵列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