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TCL 2级能效5瓦4000k色温 球泡,这样钻孔散热OK吗?

楼主(2021-04-22):
市面上三两块能撸到大部分都是6500K,少有3000K/4000K,个人更想要4500-5000K的,无奈实在没有。

拆的时候没有拍,恢复原本样貌拍一下

驱动芯片是DP8628C,貌似是三四线芯片小厂,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

听大伙说打几个孔有利于散热,钻了6个孔,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外面毛刺处理了一下,里面就不用处理了吧,留着增加点散热,O(∩_∩)O

网友A:
改善散热还不如将电流减小一些,功率改小一点更耐用。

网友B:
这些灯的短板在于散热不良灯珠热衰早亡,驱动IC这些大部分都可以坚持到灯珠挂的时候。

网友:
  开孔地方 套圈东西 遮蔽一下  灰尘进去就挂了 ,飞利浦有 3000K  4000K   ^

网友:
有些蜘蛛之类的小动物喜欢住进去,这个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善散热还不如将电流减小一些,功率改小一点更耐用。

好的,明白,谢谢大神,原来上面只有一个单独的3Ω,换成5.1Ω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
这样弄孔有点大了,会很多飞虫蚊子进去的

网友C:
钻的孔在同一高度,不能形成对流,效果不会好,反而容易进小虫灰尘

网友:
这样增加散热是可以的,我对于一般的铝基板灯泡如果可以在背面加散热器的都先加散热器,然后钻孔增加空气对流加强散热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明白,谢谢大神,原来上面只有一个单独的3Ω,换成5.1Ω不知道合不合适 ...

只有试验一下才能知道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的孔在同一高度,不能形成对流,效果不会好,反而容易进小虫灰尘

犹豫要不要在下面补3个小孔

网友:
好东西啊,这个就不用买便宜了,我多花钱也会买的。。。

网友:
在灯罩上用1mm钻头打些眼儿,有对流。

网友:
要不你塞进去铁丝,然后外表绕几圈增加散热面积(当然注意安全)

网友D:
填导热硅胶,散热孔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填导热硅胶,散热孔没什么用

填导热硅胶,可以具体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灯的短板在于散热不良灯珠热衰早亡,驱动IC这些大部分都可以坚持到灯珠挂的时候。 ...

电解电容要用耐更高一点温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填导热硅胶,散热孔没什么用

胶钱都比灯贵了。。。还填胶

网友:
没用,要从灯罩开始就开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胶钱都比灯贵了。。。还填胶

撸券搞啊,4块撸个两三块的,pdd五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