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L95B开卡问题求助Chk PreTest Fail/Zero

楼主(2021-04-22):
开卡问题 求助,开卡报错 不知道是CE不对吗。请高手帮我看看 谢谢

网友:
好像是跳线问题/你的ID分布位置不对

楼主:
我也认为是跳线问题,不知道哪个电阻是跳线的

网友:
通道1 是CE0 通道2是CE1  ,你这 ce 跳线  不太正常啊,

网友A:
除了2楼所说的,应该还有土狗问题。找到土狗跳线并去掉

网友:
多下几个版本试试,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2楼所说的,应该还有土狗问题。找到土狗跳线并去掉

土狗已经拆了,请问怎么跳线呢?这是小黄鱼找的图,我按这个拆的土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