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SM2246XT H AA +29FO1T080CMFS单颗存储 开卡工具

楼主(2021-04-22):
实物图

ID分布图

网友:
先短接,再插电,后开卡就行了。

网友:
三星颗粒印了个英特尔的标,太假了。

楼主:
现在用这个开卡工具开卡报错!
如下图

网友:
最起码要选一下颗粒型号。。。。。。

网友:
这是三星的MLC/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0123A_DBQ0202_FWQ0111A_20170412_K9PKGY8S7D.rar 好像这个工具可以开/ 我没有/不知道有没有大神传一个啊

楼主:
我只找到这个好像不行,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0123A_DBQ0202_FWQ0111A_20170412。有哪个大神帮我改一下三星的。

网友A:
这个是2die的 16nm MLC,有默认1die的参数,需要稍微修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2die的 16nm MLC,有默认1die的参数,需要稍微修改一下。

范范大佬来一个

网友:
A124=Samsung,128Gbit,K9UKGB8S7D
Samsung,128Gbit,K9UKGB8S7D=EC,3A,D5,F3,A8,C6,1,16,1536,04096,0256,02078,02010,01000,02,02,01,1,52,16,0,09,3F,01,0000,00,00,00,00,00,25,10,00,38,00,01,11,8F,00,48,0,0,02,04,FF,FF,03,00,3,05,01,02,3F,01,01,44,44,44,44,00,00,00,00,0000,

楼主:
成功了。大侠就是大侠。按你方法一改就成。谢谢!!!

网友(2024-02-24):
我也有一SSD和你一样,你现在这个还能稳定使用吗?

网友(2024-07-03):
楼主,我的跟你一样,你是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