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360行车记录仪白屏

楼主(2021-04-22):
最近记录仪开机出现LOGO后白屏,记录和声音功能正常
网上搜同样问题,找到一篇更换TVS二极管照葫芦画瓢更换后还是白屏,
拆下的tvs LV字样贴片二极管是坏了,正反都没数值

现在乱测试一通发现这个SOT-25分离器(不清楚叫什么)有个引脚瞬间跳下数字然后显示0

中间5个引脚元件,丝印8020 AJ9M
不清楚这个叫什么,用什么替代
电路板上还有2颗类似的,不过丝印是8020 AF8Q

网友:
白屏看看是不是屏排线插座变形了,在背面垫那种超薄的胶带试试。

网友A:
芯片是小功率LDO,型号为EMP8020,这是芯片手册,需要自己确定以下到底是几伏的。一般是3.0V 1.8V 1.5V 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小功率LDO,型号为EMP8020,这是芯片手册,需要自己确定以下到底是几伏的。一般是3.0V 1.8V 1.5V 3.3V ...

谢谢,我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