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新入手的电源插座转换器

楼主(2021-04-22):
在淘宝特价上0元购得一只电源插座转换器,拆开看看还可以。

看这做工还可以,插头不吸磁。

完毕。

网友A:
磁铁吸不了就一定是铜????

网友:
这电源插座转换器带电视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吸不了就一定是铜????

言之有理。用钢锯条刮了刮,是铜的。

网友:
比不上 “西施”

网友:
这是仿日本的插座没有仿好,外观差不多里面的精髓不一样

网友:
十几年前我和父亲坐火车,在天津塘沽洋货市场里,买过几个一分三插座,接微风夹扇和灯管护眼灯,手机万能充等很方便。楼主买贵必赔是亮点,我希望全部卡飞塔轮都这样,不要比旋飞塔轮贵,原因比旋飞少了棘轮组。

网友:
这个使用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很明显,你标记的那个位置是错误的,旋转九十度那个双面接触的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