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2753拆机保养

楼主(2021-04-22):
鱼拍的。到时第一感觉开关手感比以前的东成好多了。声音也好听。话不多说。开拆。最好有币的加点吧,谢谢。我现在没法搜索内容了啊。说我币不够啊。

网友A:
哪个类型的镊子可以在这种强度的拆机工作中坚持下来啊?手边的都普通的镊子,往往用劲儿大一些,就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类型的镊子可以在这种强度的拆机工作中坚持下来啊?手边的都普通的镊子,往往用劲儿大一些,就弯了。 ...

镊子是拿小东西的。不是用大力的啊。

网友B:
多少入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个类型的镊子可以在这种强度的拆机工作中坚持下来啊?手边的都普通的镊子,往往用劲儿大一些,就弯了。 ...

买医用的,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医用的,总有一款适合你

原来如此,分享下哪个牌子或型号的好用?免得费时费钱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医用的,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一个医用的。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入手的

莫说了。买贵了啊。二百个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说了。买贵了啊。二百个米

两百贵了你找接盘的225:lol:

网友:
拆了还能装回去厉害啊,我就怕拆了装不回去。

网友:
米沃奇除了费电别的都还好

网友(2021-06-02):
原厂油还是蛮干净的,声音没问题就可以不用保养的。

网友(2021-08-12):
冲击起子是我使用率最高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