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佬们一下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电路板里面加的是什么水啊???

楼主(2021-04-22):
咨询大佬们一下用超声波清洗机来清洗自制的SSD电路板里面加的是什么水啊???

网友:
酒精就可以把

网友:
洗板水或者98%的酒精,,,没钱可以用洗衣粉!!!!!!!!

网友:
洗板水,酒精

网友:
农夫山泉就行

网友:
这不是玩笑吧?明天真去买瓶洗洗!洗不干净找你。

网友A:
求安全用无水酒精,求清洁度用洗板水。
用过洗板水我就放弃无水酒精了,听说有毒。

网友:
洗洁精+牙刷

楼主:
感谢上面的大神指点

网友:
加茅台洗,有酒精洗得更干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安全用无水酒精,求清洁度用洗板水。
用过洗板水我就放弃无水酒精了,听说有毒。 ...

洗板水的毒性可比无水乙醇大多了,洗板水应该是某种氯代烃例如三氯甲烷这种,还有你说的感觉有点前后矛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洗板水的毒性可比无水乙醇大多了,洗板水应该是某种氯代烃例如三氯甲烷这种,还有你说的感觉有点前后矛 ...

我的理解是他为了清洁度而放弃安全度。我试过丙酮氯仿二甲苯乙醇乙醚天那水洗板,总而言之丙酮效果最好,二甲苯次之,氯仿天那水一般,乙醇乙醚提不上台面。上述实验均在实验室通风橱进行,试验请注意做好防护!

网友:
我都用玻璃瓶子的三氯甲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他为了清洁度而放弃安全度。我试过丙酮氯仿二甲苯乙醇乙醚天那水洗板,总而言之丙酮效果最好, ...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用无水酒精需要洗几遍才可能比较清爽,洗板水一次就够了,效果好的都有点毒,丙酮是适应性非常广泛的有机溶剂,可以对付常见的胶水。

网友:
我用松节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