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9个零件搭建一个10A土负载,爽测了一波ATX电源

楼主(2021-04-22):
口水大功率电子负载很久了,琢磨了一下那张广为流传的LM324负载电路,精简了一下限流电阻和滤波电容等,手里没有TL431所以用78L05做基准,
毕竟是精简的,稳定性就不保证了,重在件少好找
电路:绿线相交处无红点就没连一起(有点乱凑合看)

虽然已经很精简了,但我手里实在找不到取样电阻了,最后用10A的保险+保险座暂时代替一下,
恒流源测了下,单保险8毫欧,带座子和线大概40毫欧左右,因此最大电流是稍微超过10A的
MOS是STP75NF75,CHN应该是国内生产的,实测质量还行,单管150W没啥问题,散热器用的锐龙的自带,闲置很久了,找了个底座给卡上了。

测这家伙,安钛克的VP450,不会改可调,就直接把线引出来两个电压12V和5V,用着挺舒服的

12V,并了两个炮灰表,实际电流上限稍大于10A,一个表不够。

14.5A,端子处压降了1V,感觉还没摸到顶

5V

14A,压降也还可以,看来VP450的底子还是很好的,当个大电流电源很舒服。

测完,保险座已经烧变形了,

毕竟14A的载流下,哪怕就40毫欧也会有7-8W的热损耗在这儿,所以要稳定一定要选择大功率的水泥电阻作取样,最好5W带散热那种,或者也可以选择减小取样电阻的阻值,将R16的阻值增大也是可行的。

总结:做这个土负载本来是想在零件到齐之前先凑合爽一波的,结果爽是爽了,但也进入贤者时间了,瞬间就对搭一个完整的电子负载兴致缺缺了...

网友:
这个只是恒流负载,才刚刚开始。恒功率,恒阻 什么的可以接着玩,还有交流负载。恒功率其实比较容易,整个DCDC模块接水泥电阻就行了。

网友A:
找几只5w的水泥电阻并起来,比这保险丝盒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几只5w的水泥电阻并起来,比这保险丝盒安全多了。

无所谓的,测完就扔了,手里头就俩4.7欧的水泥,新买的0.1R还没到,不过已经爽完了,搭正式的负载得等兴趣来了再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所谓的,测完就扔了,手里头就俩4.7欧的水泥,新买的0.1R还没到,不过已经爽完了,搭正式的负载得等兴 ...

动手能力强,有技术,咱不行,几年小学,好多东西都看不懂。

网友B:
用那个电吹风里的发热丝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那个电吹风里的发热丝如何?

当取样吗?手里有废弃的可以试试,我没注意过那玩意儿一小截阻值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取样吗?手里有废弃的可以试试,我没注意过那玩意儿一小截阻值多少

那个发热丝可以直接当负载的 我看到有坛友这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发热丝可以直接当负载的 我看到有坛友这么玩

负载那就是恒阻了有啥意思,随便找几个水泥负载就行了

网友:
厉害!动手能力强!

网友:
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