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1984年的金盾JWY-30B双路直流稳压电源拆解(30V/1A)

楼主(2021-04-22):
用图片说话!

楼主:
机器工作正常,微调范围10V左右,0-30V全覆盖,电压电流表双用切换。

网友:
微调10v?应该是1v吧,背后散热片上还有大功率管吧

楼主:
9V档微调电位器可以在0-10v左右调整,这样才能使各档都有电压都有-9到正1v的调整量,档位之间电压重叠

网友:
还是早年的东西实在,厚实机架,铝合金面板,电压0一30v够用了,可惜电流有点小了。

网友(2022-08-01):
当年求之不得的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