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 NVMe协议m.2的固态盘开卡成功

楼主(2021-04-22):
今天收到一个sm2263xt NVMe协议m.2的固态盘。故障时不认盘了,于是度娘找到个sm2263开卡工具,因为第一次遇见sm2263主控的,没有思路,也不知道用什么工具,正好有这样主板的电脑,查在电脑上开机,随随便便打开软件进行开卡,轻轻松松就开卡成功了。感觉比 其它主控开卡容易的多。

网友:
不用短接就能开卡啊

网友:
好家伙,252脚位的白片

网友A:
2263XT开卡还是挺简单的/短接上机识别/加载开卡NVME驱动/工具识别/AUTO识别颗粒型号 设置开卡容量 颗粒频率选333MHZ稳妥点

网友B(2021-09-05):
为什么我提示的不是ISP

网友:
很常见的颗粒啊,正常开卡都没有任何难度的

这个版本是我放出去的

252引脚的,除了INTEL的盘拆下来的,还有Spectek的,但是是AF级别的(FBNB16A1T1KTLAFG7-37AF VFBGA252),比较烂。单颗粒128G,4CE的B16(我记得是4CE的)

但是S0614已经是很老的固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提示的不是ISP

看你开第几次卡,RDT-BUT-OUT正常三次开卡

网友:
252引脚的颗粒,现在还是蛮多的

B16 B27A B27B都有 。注意S0614B0G是不支持B27x系列的,别瞎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63XT开卡还是挺简单的/短接上机识别/加载开卡NVME驱动/工具识别/AUTO识别颗粒型号 设置开卡容量 颗粒频率 ...

大佬 哪里有短接教程

网友C:
楼主 能有详细点的步骤吗,我都不知道怎么短接,能分享下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能有详细点的步骤吗,我都不知道怎么短接,能分享下工具吗

短接一般都是单独的2个孔

网友C:
请教下,一定要短接吗,我没有短接,但是工具能识别。 如果要短接,能更新下帖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一定要短接吗,我没有短接,但是工具能识别。 如果要短接,能更新下帖子吗 ...

工具能识别可以不短接

网友(2022-04-09):
短接都不识别怎么搞 哪位老哥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