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界] 还有质疑的吗?特斯拉公布事故数据:司机最后刹车时车速118km/小时

楼主(2021-04-22):
今天下午4时30分许,特斯拉负责处理该事故的有关人士告诉中国市场监管报记者:“我们已经把数据邮件发给客户了。电话客户一直没有接,(我们是)通过公司邮箱发到了客户买车时填写的邮箱。”同时,特斯拉向中国市场监管报记者提供了车辆发生事故前一分钟的数据,并作出一份文字说明。

这份文字说明全文如下:
在驾驶员最后一次踩下制动踏板时,数据显示,车辆时速为118.5千米每小时。在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后的2.7秒内,最大制动主缸压力仅为45.9bar,之后驾驶员加大踩下制动踏板的幅度,制动主缸压力达到了92.7bar,紧接着前撞预警及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启动(最大制动主缸压力达到了140.7bar)并发挥了作用,减轻了碰撞的幅度,ABS作用之后的1.8秒,系统记录了碰撞的发生。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后,车速持续降低,发生碰撞前,车速降低至48.5千米每小时。

综上所述,车辆以较高速度行驶,驾驶员开始踩下制动踏板力度较轻,之后,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启动并发挥了作用,提升了制动力并减轻了碰撞的冲击力,制动系统均正常介入工作并降低了车速。
另外,关于事故发生前30分钟车辆的状况,特斯拉方面是这样叙述的:在车辆发生事故前的30分钟内,驾驶员正常驾驶车辆,有超过40次踩下制动踏板的记录,同时车辆有多次超过100千米每小时和多次刹停的情况发生。
特斯拉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毫无保留地配合监管部门开展深入调查,开诚布公接受社会监督。

(中国市场监管报)

网友A:
特斯拉又不是只在中国卖车,人家是全球车型,每年那么多销量,如果有问题早就暴露了。
所以,电动车,要买还是特斯拉,至于国内自主创新的车,不敢买

网友B:
一个女司机在市内什么道路能跑到(在驾驶员最后一次踩下制动踏板时,数据显示,车辆时速为118.5千米每小时),是飙车吗?!~

网友:
特斯拉销售开着特斯拉带着不服输的客户,低速水沟边刹车,踩不动,尴尬掉沟,半个月前我是见识过了。
不知道国内的车是不是使用了不良配件。
现在的世界,哪有什么神话。客观一点。没有一定的好,没有一定的不好。

网友:
特斯拉的意思是说,车主还得感谢特斯拉,要不是特斯拉的紧急制动系统,车主可能都撞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特斯拉又不是只在中国卖车,人家是全球车型,每年那么多销量,如果有问题早就暴露了。
所以,电动车,要买 ...

这话说的太早了,波音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话说的太早了,波音也是这么说的。

波音就是做的再差,全球也没几个竞争者。

网友:
好像是她父亲开的车

网友D:
发现一只外国月亮圆的舔狗 多查一下新闻就知道 特斯拉全球都出过这样的事故 而且 全部不承认是自己问题 这就见鬼了 怎么可能全是踩错踏板的 还有视频很明显刹车灯都亮了还是加速往前冲 别告诉消费者是灯坏了 明显是特斯拉有设计失误 类似波音737Max 全球就两个干线客机生产商 欧洲空客和美国波音 波音怎么卖飞机的?用CIA的全球监听系统监听空客和客户的对话 用来要挟客户 这就是美国的自由竞争 稍微查一下就知道特斯拉用的技术没有一项是世界顶级的 强在概念和系统整合 最大的能耐是嘴硬 充电器烧了说是国家电网电压太高导致 胆子太肥了

网友E:
发现一条狗在混电子圈。。。。为什么车主有耐心和特斯拉博弈,因为人家手里也有证据!最后一分钟的记录仪视频被远程删除了!故障报警记录也删除剩下3条!因为人家车主拍了证据才会一直不让特斯拉动车检测。特斯拉行车数据后台可以直接操作的,这个已经有大V仔细讲解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发现一只外国月亮圆的舔狗 多查一下新闻就知道 特斯拉全球都出过这样的事故 而且 全部不承认是自己问题 这 ...

在中国电池爱爆炸的三星手机,长期霸占全球手机销量榜首位置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音就是做的再差,全球也没几个竞争者。

当年诺基亚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现一条狗在混电子圈。。。。为什么车主有耐心和特斯拉博弈,因为人家手里也有证据!最后一分钟的记录仪视 ...

你了解这么多啊,我也开不起特斯拉,对特斯拉不了解,可能你开着特斯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女司机在市内什么道路能跑到(在驾驶员最后一次踩下制动踏板时,数据显示,车辆时速为118.5千米每小时 ...

刚才专门去看了这个新闻的报道。第一,不是女司机,是她父亲开的。第二,不是市区,是在341国道上。

网友:
估计又是一个奔弛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中国电池爱爆炸的三星手机,长期霸占全球手机销量榜首位置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77199 ...

那它在中国占有率为什么从2013年的35.5%的市场占有率,一路下跌到现在不足1%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它在中国占有率为什么从2013年的35.5%的市场占有率,一路下跌到现在不足1%呢? ...

并不影响人家全球销量第一的成绩,可能只在中国爱爆炸吧,其他地方都不爱爆炸,也只能这样解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并不影响人家全球销量第一的成绩,可能只在中国爱爆炸吧,其他地方都不爱爆炸,也只能这样解释了。 ...

为什么国产大众A柱不经撞呢?是因为中国万有引力大吗?为什么特斯拉中国刹车事故这么多呢?是因为中国路比较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国产大众A柱不经撞呢?是因为中国万有引力大吗?为什么特斯拉中国刹车事故这么多呢?是因为中国路 ...

就是这种车,国内又能有几家公司能生产?红旗?别逗了,生产了你也买不起。看看国内大众合资车的销量吧
http://www.515fa.com/che_239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