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上的原件,有认识的吗

楼主(2021-04-22):
笔记本电池上的原件,有认识的吗
就是这2个MOS管上面3条腿的东西

网友:
电池保护板,锁死了笔记本的电池那个

网友:
长的跟康铜丝似的,不知道是否用来采样。

网友:
温度保险吗

网友:
就是温度保险丝

网友:
带主动引爆引脚的保险丝,芯片检测到电池组发生严重故障后主动烧断,在物理上彻底切断主电路,防止电池起火和爆炸。

网友:
像温度保险

网友:
温度保险,下面还用硅胶粘在mos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