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艾特能72v5安充电器拆解求助

楼主(2021-04-22):
垃圾充电器虚标,4安的变压器怎么标5安,我用库仑计测试充电电流只有不到3.5安,现在买了没有几天就出问题了,不接负载直接插充电器,亮3秒绿灯转闪红灯,接电池直接闪红灯,充电器芯片是l6599+lm358+单片机,大神能帮我看一下怎么能维修吗?

网友A:
接上电流表给电池充电测一下红灯闪时的电流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电流表给电池充电测一下红灯闪时的电流状态

没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电流表给电池充电测一下红灯闪时的电流状态

没有电流,不输出!

网友:
电路板焊的不差啊

网友(2023-05-23):
好像还是LLC 电路的,不错

网友:
红灯闪动说明是故障状态,网上有很多维修案例可查。

网友(2024-12-29):
估计恒流阶段能达到5a,后期恒压阶段电流就会降下来了。咋说也是品牌充电器,没必要虚标,一般铭牌上有厂家的基本都比没厂家的贵0.5到一倍,虚标没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