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4电容多脉冲点焊机

楼主(2021-04-22):
从去年开始DIY点焊机,做了数款板子。花费的钱都可以买一台2手米亚基的点焊机了
还好论坛里有十多个兄弟一起玩,大家一起炸管子,炸pcb:lol:
这次做一个4电容8管的点焊机用来替代去年用的18管的机器。
为啥管子比上次的少呢?因为论坛里专业做电动车电池的兄弟用9管的机器配合6电容居然点了0.1的铜皮
我的目标是18650点0.2纯镍就行了,如果做大单体是直接用0.5的铜牌熔焊了。

去年做的点焊接外壳用的是扁平的,从做好到现在点了1w多节18650,扁平的盒子真不方便,另外2节电容火力不够,参数要开的比较大,表笔发热严重,所以趁现在有时间赶紧重新DIY,马上又来活了。

这个月捷配8张劵都用完了,用的佳丽穿的5元劵。佳丽穿质量明显没捷配的好,不过5元还说啥呢
电路还是上次的电路

焊接好

3mm*10mm铜排

安装

用电容怎么能少了均衡板子呢?13A均衡版,秒杀网上所有均衡版
我喜欢大电流充电,13A板子适合10A充电。
低压下我用50A充电,电压生上来换成10A

先焊接一个泄能电阻

设置2.8v开启动作,实际电路2.78v已经开启

2.9v时,2.9/2.2=1.318A,电源显示1.34A。
估计用的水泥电阻不准的原因。

均衡板子没问题,继续开始DIY

去年买的电容,4个电容60包邮。

网上买的外壳

外壳挖洞。。。。

截取一点木条,固定电容用

安装完毕

后面开关分为外接电源,与 电容给主板供电两种

开机

设置参数,脉冲时长为5ms

间隔0.3ms

脉冲3次

焊接试试,成品18650,力神出品的,对比下原厂焊接

截取点镍片焊接试试
原厂后的0.2

焊接
正面焊点

背面

小参数焊接厚材料,这次DIY结束

网友:
挺会折腾的

网友A:
前排,萌新想问问点焊机怎么设置参数,圆柱形的表笔很难焊出一个圆的焊点,只能斜着焊一横

网友:
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萌新想问问点焊机怎么设置参数,圆柱形的表笔很难焊出一个圆的焊点,只能斜着焊一横 ...

设置要看你用的哪种板子
能量不够时只能减少接触面积达到满意效果,淘宝那些低价的都是这种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要看你用的哪种板子
能量不够时只能减少接触面积达到满意效果,淘宝那些低价的都是这种方式。
...

大神,请问这一套下来大概多少米,能提供相关资料不,想整一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问这一套下来大概多少米,能提供相关资料不,想整一套玩玩

坛友开源的,我以前帖子里有开源链接。
自己画下图,直接捷配免费做板子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问这一套下来大概多少米,能提供相关资料不,想整一套玩玩

电容4个60元,控制板根据自己手里零件看,全淘宝买的话几十块,25平方线50元,焊笔我这种淘宝75元,也可以用20元分离的。充电器根据自己情况选择。铜排20元。就这样吧,效果比同价位淘宝卖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蛋蛋很厉害。。。。。

大婶你的板子做的怎么样了?记得你打板好久了。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分享不错

网友:
这就是兴趣使然,不能单纯用金钱衡量~

网友D:
开源么 在哪能下载到程序和板子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要看你用的哪种板子
能量不够时只能减少接触面积达到满意效果,淘宝那些低价的都是这种方式。
...

确实是淘宝便宜货,但是也不是锂电池那种真便宜货,2个LSUC的法拉电容,点焊笔是分离的2根,头还是很粗,如果强行开高参数用大面积,比如3次脉冲加起来大于100ms,能炸掉0.2的镀镍钢带,开小了就轻松撕开,一直试不出来楼主这种漂亮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淘宝便宜货,但是也不是锂电池那种真便宜货,2个LSUC的法拉电容,点焊笔是分离的2根,头还是很粗, ...

咋这么大参数?100ms?
我用2电容时焊接0.2开的是5ms 间隔 0.4ms  次数 10
我用的25平方线,用上面参数线都发热,100ms的话不敢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源么 在哪能下载到程序和板子图啊

我以前帖子里有开源地址,也是本坛大神做的,里面有程序,pcb

网友:
可以分享 下,电容均很充放电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咋这么大参数?100ms?
我用2电容时焊接0.2开的是5ms 间隔 0.4ms  次数 10
我用的25平方线,用上面参数 ...

谢谢大佬的参数。没经验确实乱来,因为一直点不上去就10ms这么加,分开2笔也不好控力度,加到一共100钢带给炸了,确实一下笔就发烫。会不会是笔太粗了,我看某宝上笔针一般都是尖端做成圆台或者车细圆柱的,但是我的是一整个圆柱3mm粗,是不是应该自己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佬的参数。没经验确实乱来,因为一直点不上去就10ms这么加,分开2笔也不好控力度,加到一共100钢带 ...

成品焊针头部是圆弧的,不是平的。
自己打磨下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焊针头部是圆弧的,不是平的。
自己打磨下再试试。

那这个肯定是半成品焊针了吧,md被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