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电压力锅故障码E2/E4及不加热

楼主(2021-04-22):
头一次发贴,不知道咋弄图片,见谅!
用了没半年第一次故障E2,网上搜索是锅底机械压力开关接触不良,按搜索内容打磨触点,无效。后跑了不少弯路,结果是接插件接触不良。用热熔胶固定,没几天故障依旧。后直接剪断插头,焊接伺候,故障消除,顺带把ntc温度头也焊了,省的报故障。
后没用多久不加热,无故障码。以为是驱动加热继电器的三极管坏了,更换之,没用。拆下管子测量是好的。然后以为电脑板坏了,测试没驱动信号。就放下了,前不久扔垃圾准备扔掉,就再试了试!看峰回路转不!还是没用啊!淘宝搜索加收藏了替换兼容板子。没下单,再试了试,从电脑板到驱动板的信号线是断的(图中绿线)。坑啊!飞线解决!(有时候脑壳不灵光,前面出现接插件故障就没往这头想和测试,懒惰啊)
就煮了一顿饭,出现E4故障。懒得测了,直接排线剪断焊好,704伺候!E4故障解除!说实话,E4到底是哪路传感器故障真没测!估摸着是ntc!就俩传感器。都在图上。跟苏泊尔不一样,苏泊尔有些盖子上有传感器。
可靠性都不咋的啊!各行各业卷起来没完没了还没边!

网友A:
其实电压力锅也没啥东西,最多换一下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电压力锅也没啥东西,最多换一下板子

是的,程序也简单。网上大把兼容板卖。

网友B:
我去!半年就用成这样子,不是有保修期嘛,怕麻烦换一块板子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半年就用成这样子,不是有保修期嘛,怕麻烦换一块板子省事…… ...

都打算扔掉的。这玩意真是消耗品!

网友:
修的好啊,好好。
插接件很多靠不住,直接焊上会更靠谱。

网友(2022-04-01):
对,焊起来最稳当

网友(2022-10-18):
看着质量不怎么样,山上下来的吧

网友:
看样子奥克斯的质量不咋地!

网友:
半年,看板子的绿油像5、6年了,半年坏奥克斯也太不靠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