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4871868位成功穿越者
[家电] 修个简单炸机故障的电动车充电器NKY4802(主控OB2269)

楼主(2021-04-22):
楼下保安大叔的电动车充电器,说是插电“啪啪”后就没反应了,感觉是个山货。

无品牌,无厂名,果然是个山货,注意事项第5条还说“本产品内部无可维修配件”,今天就修给你看看。

拆开首先发现两个烧黑的电阻,大个的一看就知道是MOS管的电流采样电阻,小个的翻到背面跑一跑电路发现它是MOS的栅极驱动电阻,这两个电阻坏了,MOS和驱动芯片恐怕劫数难逃了。

凑近看看,采样电阻0.22欧没有问题,栅极驱动电阻无法看清

拆掉电阻,看板上的丝印,也无法看清

把拆下来的电阻洗干净,翻到没被烧糊的一面,原来是30欧的,我没有这阻值的电阻,等下随便搞个20欧的上去。

保险也炸了,整流桥应该不保。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所有电线拆掉,以免等会儿检查板子的时候翻来翻去把线扭断

先检查最容易坏的功率器件~MOS,挂!

对待死亡一定要严谨,拆下来再次确认,5N60,确已往生,阿门!

G极看看,57,也已被敌人无情的击穿了。

看看5N60的领导~OB2269情况如何,好几个脚对地都是“000”,也献身了。

让我们再一次瞻仰遗容,牺牲了依然面不改容,果然是条汉子!

并肩作战的4位1N5408,也有2位牺牲了。

所有牺牲的合影留念

接班的已赶到,交接班仪式正式开始。可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们的领导OB2269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于是我不惜重金聘请了5位,现已经在路上

楼主:
OB2269还没收到,估计要明天快递才到,今天就先收拾收拾一些小问题吧。
电源线这里有点受损,处理一下吧

打点热熔胶

OK

风扇有点响,加点缝纫机油

最后百无聊赖,还画了个原边的简图,红叉是坏掉的元件,还标了OB2269损坏后各引脚的对地二极值。通过画图发现了损坏的30欧电阻并不是栅极的驱动电阻,这是不是应该叫做电流采样以后反馈给OB2269的反馈电阻。

明天收到快递后再继续维修。

楼主:
等了2天,快递终于收到,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受交警查电动自行车的影响,收递普遍都要多等一天才能收到,比如这个从深圳寄广广州的,以前第二天就收到了,现在要多等一天,还总是不派送,都是放到菜鸟驿站让我自己去取。
6毛钱一个包邮,我总感觉几毛钱让人家包邮好像不太好意思,所以买了5个,3块钱。

丝印倒是挺清晰,是不是昂宝的真货不清楚

先打一下各个脚的对地二极值,都没啥问题

装到板上

焊上,我用这个凯X顺的焊锡丝用着还不错,挺光亮的

这两根输出线一根长一根短,作为强迫症患者有点不爽

不爽就干它

把所有电线都焊回去

清洁工作少不了

装好外壳

串个小灯泡试试机,空载输出54.7V,没问题

带上电子负载试试

最高只能调到1.5A,再高就保护了

0.33A时转绿灯

OK,修好,一包坏元件给他作为留念

网友A:
我来学习下,一下坏这么多

网友B:
2269方案怎么样,他家的2269品质怎么样我也访快板子玩玩

网友C:
又一次不让评分的!干得好。

网友:
故事情节、维修过程精彩

网友D:
来来来,我这拿一个去修着玩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
高手啊!电路图自己画

网友E:
楼主风趣幽默,谈吐不凡,定是一位杰出青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学习下,一下坏这么多

欢迎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69方案怎么样,他家的2269品质怎么样我也访快板子玩玩

更新了,有电路图,有2269的特写照片,义胜家的2269是不是昂宝的真货我也不太确定,反正丝印挺清晰,装上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一次不让评分的!干得好。

欢迎围观指导

网友F:
杨总你的手机号和地址暴露。。。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来来,我这拿一个去修着玩

确实是无聊修着玩的,这破玩艺儿不值钱,要是所有坏掉的零件都要淘宝买的话,估计连运费得花二十块钱左右,这破充电器新的在某多多上估计还要不了二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杨总你的手机号和地址暴露。。。鸟

没事儿,暴就暴了,欢迎来人来电洽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风趣幽默,谈吐不凡,定是一位杰出青年。

我是某省属大型国有企业一名杰出的临时工,平常像个下人般的被呼来唤去,每天都一肚子气无处宣泄,只有在夜深人静时通过修修东西寻求心灵上的慰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某省属大型国有企业一名杰出的临时工,平常像个下人般的被呼来唤去,每天都一肚子气无处宣泄,只有在 ...

真羡慕有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