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为什么IC卡复制不了??

楼主(2021-04-22):
我用这个读写器刷读写某IC卡,可明明都解卡成功并成功读入了。但,不知为什么还是刷不了卡通过?可原先的IC卡就可以刷成功进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如何破解?

网友A:
买张cuid卡就ok了

网友B:
看什么卡,很多电梯卡都是滚动码。还有防破解的,可以试试CUID,FUID,UFUID等卡

网友:
我也搞了个这玩意,不是一样的,把自己的员工卡都复制到手机里面了。(员工卡有考勤和用餐的功能)

网友:
电梯滚动码,会刷成功一次,第二次检验就过不去了。。。

网友:
加密的门禁卡也可以轻松复制到手机里面

网友:
坑太深,不敢入

网友:
有可能原读取设备就不支持你写的卡类型。PM3,变色龙开源NFC项目,其他都是商家自己搞的型号

网友:
用身份证当门禁的能用什么方法代替,不想每天带身份证啊

网友C:
刚搞了一块pn532,IC卡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搞了一块pn532,IC卡好用

PN532是什么?上个图看看

网友:
如果是EV2的,一般不能这样copy。。。。。。。

网友(2023-09-17):
老师好, 我也想买个 复制ID卡、IC卡的机器?想买个便宜的。

单位门禁IC卡内有餐卡的功能,  在复制到NFC手机时,手机提示 “可能复制不成功”, 但后来试了一下,NFC手机可以复制单位门禁卡的功能,可以刷开门禁。

我在淘宝、拼多多  看了,每家店都不一样, 我也担心 如果门禁IC卡内有餐卡的功能,有可能无法成功复制IC卡的门禁功能

请问,老师是在哪家店  买的复制ID卡、IC卡机器?链接?价格?如果门禁IC卡内有餐卡的功能,是否都能成功复制?我想要买个能同时复制ID卡和IC卡的机器       感谢指点!

网友:
老师好, 我也想买个 复制ID卡、IC卡的机器?想买个便宜的

单位门禁IC卡内有餐卡的功能,  在复制到NFC手机时,手机提示 “可能复制不成功”, 但后来试了一下,NFC手机可以复制单位门禁卡的功能,可以刷开门禁。

我在淘宝、拼多多  看了,每家店都不一样, 我也担心 如果门禁IC卡内有餐卡的功能,有可能无法成功复制IC卡的门禁功能

请问,老师是在哪家店  买的复制ID卡、IC卡机器?链接?价格?如果门禁IC卡内有餐卡的功能,是否都能成功复制?我想要买个能同时复制ID卡和IC卡的机器       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张cuid卡就ok了

老师好, 我也想买个 复制ID卡、IC卡的机器?想买个便宜的。

单位门禁IC卡内有餐卡的功能,  在复制到NFC手机时,手机提示 “可能复制不成功”, 但后来试了一下,NFC手机可以复制单位门禁卡的功能,可以刷开门禁。

我在淘宝、拼多多  看了,每家店都不一样, 我也担心 如果门禁IC卡内有餐卡的功能,有可能无法成功复制IC卡的门禁功能

请问,老师是在哪家店  买的复制ID卡、IC卡机器?链接?价格?如果门禁IC卡内有餐卡的功能,是否都能成功复制?我想要买个能同时复制ID卡和IC卡的机器       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什么卡,很多电梯卡都是滚动码。还有防破解的,可以试试CUID,FUID,UFUID等卡 ...

老师好, 我也想买个 复制ID卡、IC卡的机器?想买个便宜的。

单位门禁IC卡内有餐卡的功能,  在复制到NFC手机时,手机提示 “可能复制不成功”, 但后来试了一下,NFC手机可以复制单位门禁卡的功能,可以刷开门禁。

我在淘宝、拼多多  看了,每家店都不一样, 我也担心 如果门禁IC卡内有餐卡的功能,有可能无法成功复制IC卡的门禁功能

请问,老师是在哪家店  买的复制ID卡、IC卡机器?链接?价格?如果门禁IC卡内有餐卡的功能,是否都能成功复制?我想要买个能同时复制ID卡和IC卡的机器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