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中国移动双频路由器Q6P拆解-对比歌华链

楼主(2021-04-22):
咸鱼45大洋收了个Q6P,外观上看起来和自己用的歌华链差不多,所以拆机一探究竟,看看能否通刷固件。
先来一张对比图,对比下歌华链,自己刷了openwrt,平时跑clash和mosquiito,玩玩mqtt,做点智能家居,可惜现在半途而废了,。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1.左侧Q6P,右侧歌华链,歌华链左侧原机是没有任何散热片。白色散热片是个失败的安装方式,大家要引以为鉴,散热片只需要覆盖到主芯片就好,运放以及附近电路不要碰,有可能会衰减信号。
外观上看两者外壳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只能说是毫无差别。

2.Q6P主视图,CPU处是MT7621AT,双核880M,覆盖大片散热片,比歌华链良心,2.4G和5G芯片基本不用拆,全套MT7603 和MT7612,还带有散热片,夏天使用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不过对比歌华链,在底部的一颗小输出电解电容给省掉了,估计是没有2.4G的功放,不需要这么大功率。

3.内存芯片为NT5CB64M16FP-DH,64M*16=128MB内存,带机5-10个终端问题不是特别大。

4.闪存芯片ROM为 XMC(武汉新芯)XM25QH128AHIG,128Mbit=16MB存储器。

5.右侧主控或者ROM供电1117,估计输出是3.3。

6.对比歌华链,省略了USB3.0接口,但是预留了焊盘,焊接上插座和对应的4个电阻和两个电容估计就能使用了。

7.可以看到PCB丝印为LK0009-V1;对比歌华链的丝印为Q12-V0.4-20180323;

8.上方是5G芯片,带2路PA,下方是2.4G芯片,不带外置PA;这一点上比不过歌华链,歌华链是5G、2.4G都带外置运放。

9.5G运放为SKY85735-11,集成PA和LNA。
总结:这小路由器固件稀烂,硬件按照45大洋来计算的话还是勉强合格的,就是2.4G有点小瑕疵,无PA和LNA,不过设置为20MHZ带宽给旧设备使用也没太大问题了。估计能够无缝刷breed,然后编译歌华链的固件给他使用,只是内存和闪存由歌华链的512M+32M变为Q6P的256M+16M。

网友:
我狠下心买了红米AX5,才发现确实比斐讯K2之类的好用,信号更稳定

网友A:
信号依靠天线,运放电路屏蔽会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依靠天线,运放电路屏蔽会衰减?

运放电路加屏蔽罩是为了减少外界空间辐射和干扰,我自己弄上去一块铝片,却没有可靠接地,实际上对整体不是很好的。只是单纯降温了,但是可能会引入额外的干扰进去。所以不推荐大家使用。

网友B:
缩了一路供电。这配置,楼主这价格算是赚到。
感谢拆机,移动这几年入宅宽带的业务部门好像领跑利润啊,所以也开始重视起硬件周边了。
最近出了几款路由器,硬件都是“硬菜”。
可惜有国企通病,只管硬件达标,不管实际使用效果。几款路由都是高配低能,实在鸡肋哇~

网友:
低噪声运放典型5g应用下20dbm=100mw,实在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缩了一路供电。这配置,楼主这价格算是赚到。
感谢拆机,移动这几年入宅宽带的业务部门好像领跑利润啊,所 ...

其实一同还买了TY6201A,现在还不能刷openwrt,恩山有收费的asuswrt,也就是原版的华硕固件,等以后再说吧;最近移动疯狂定制路由器,包括BCM6755平台,MT7621AT+MT7905+MT7975(两芯片配合输出,内置大功率PA LNA)平台;IP6000+QCN5051+QCN5021高通平台等等。都是管生不管养,硬件不错,固件拉跨。主要都是类ODM的产品,不过都带MESH,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