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换主板悲剧了

楼主(2021-04-22):
换了个8x主板,本来都完事了,想拍个照,扣下天线,悲剧了,天线座被拔开了,麻烦问下,坛子里有能修的吗?可以有偿修理。手机现在上网正常。

网友A:
屏幕都烂成这样了,不值得维修了

网友:
   焊接上就好了,实在不行跳线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都烂成这样了,不值得维修了

屏幕是好的,玻璃膜碎了。

网友:
飞线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刮开铜箔飞线啊,然后打胶固定就好了

网友:
我能修!!!!!!!!私信联系

网友:
我修过一个,座子太差,怎么都焊不好,最后从其它料板上找一个才弄好。

网友:
应急维修:可以用0.1的漆包线飞线

网友:
前几年给老婆的oppo r9m也是这样的情况,天线座直接被我弄坏了,去找修手机的人家根本不给弄,甚至免费给了个料板。没办法让修手机的帮忙把料板上的座子拆下来,回家自己拿烙铁焊上了。到现在还当备用机用着,就是听筒声音太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这个不难呀,手机维修的都能搞

网友:
这个时候想起来中美联合公报,中英联合公报就是历史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难呀,手机维修的都能搞

嗯,价格差距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是好的,玻璃膜碎了。

这种也只能换总成  200  左右,天线直接焊接  点胶就行了。。

网友:
飞线就能解决,要修的话私信我。

网友:
热风枪,吹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