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手机字库,做个小u盘

楼主(2021-04-22):
最近闲来无事,就把以前两个旧手机拆了,查了下字库是162的,就在某宝买了主板和外壳以及植锡网。
今天到的货,迫不及待就开整了,因为没有经验,前两次都是置的锡太多,造成部分锡点都连在一起了,成了一坨,知道第三遍,用刷子把抹的锡浆刷了下,才算圆满。
然后是格式化,插到电脑上提示需要格式化,直接就点了确定,然后我就蒙了,怎么才10m啊。。不行,打开u盘修复工具,显示3.6g果断格式化。中午好了,大功告成!哈哈

网友A:
4G,真是浪费板子和人工。8G手机板我都懒得拆。

网友:
成本比买个新的成品贵?

网友:
才3.6连win10都装不下。

网友:
我还有两台坏手机在吃灰,4G的FLASH捣鼓起来不划算...

网友:
乐在折腾, 我好几个手机都吃灰,32G的,64G的

网友:
这就是爱折腾,要的是过程,真做好了也用不上,成本能买个64的了

网友:
这个是锻炼,学成了,上128G也不怕了。

楼主:
就是,纯练手,毕竟有这手艺,咱再给他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G,真是浪费板子和人工。8G手机板我都懒得拆。

纯练手货,技术练出来,128一样搞起

网友B:
楼主,漏印网哪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漏印网哪搞的?

这款是阿毛易修的 淘宝大把 20块钱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是阿毛易修的 淘宝大把 20块钱左右

是的,我这是最便宜的,十来块

网友:
挺好的,读取速度感觉怎么样?

网友:
虽说才4g,但是自己动手,还是有乐趣的

网友:
这个容量啊,纯浪费板子啊~
浪费人工啊~

网友D:
162植球容易吗,我没弄过162,153植球几次,没有一次成功,气的我之后直接不植球直接贴,不过成功率不高

网友:
孩子是自己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2植球容易吗,我没弄过162,153植球几次,没有一次成功,气的我之后直接不植球直接贴,不过成功率不高 ...

应该一样吧,我觉得,毕竟都是同样的工具,抹完锡浆用刷子刷下这步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