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腾讯ROG游戏手机5评测体验:轻松让你成为六指大仙

楼主(2021-04-22):
华硕ROG全家桶一直电竞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神装,但是其不菲的价格让好多人望而却步,但是贵有贵的道理,ROG系列产品的设计都非常吸引人,其中包括不少经典系列的键鼠、主板、显示器、机箱等硬件设备,而ROG手机算是ROG系列的一个衍生产品,这次也非常感谢@糖纸众测 提供的腾讯ROG游戏手机5测评机会,ROG从一代到五代已经算是十分成熟了,从最初的性能暴徒也逐渐开始注重外观设计、游戏优化等方面转变,除了这些,这次ROG游戏手机5还给游戏玩家们带来了六指操控设计,相信屏幕前的机友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体验一下这款重磅级的游戏手机了。

屏幕外观
ROG产品的开箱一般都带有仪式感,这次腾讯ROG游戏手机5的包装箱为常规的长方形盒子,之前我记得ROG产品较为夸张的包装是一个军火箱,其还配有专属的开箱密码,光从外包装上的像素点设计的“败家之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款不一样的手机。

包装盒底部为产品名称——ROG PHONE 05,在产品名的右侧为“Tencent Games”的字样,这也表明腾讯ROG游戏手机5与腾讯进行了深度合作,对腾讯游戏做了不同程度的优化。

包装盒侧面印有ROG字样的水印标志,在RGB灯光下,这个水印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斑斓。

从包装盒背面可以了解到,这次我手中拿到的是12+128G版本,其中还有8+128G、12+256G两个版本供消费者选择,在配色方面, ROG提供了幻影黑和幻影白两个配色。

打开包装盒后,可以看到手机标配了镂空手机壳、C to C编织数据线、65W充电头、SIM卡针,除了标准配件外,腾讯ROG游戏手机5还赠送了一张ROG元素贴纸,有喜欢贴纸的玩家可以收集一下。

首先来看看最显眼的SIM卡槽设计,SIM卡槽用红色做了特殊的标记处理,SIM卡槽盖板一直延伸到手机背面,所以SIM卡槽的外形轮廓与其他手机有所不同,ROG的产品就是通过这种不经意的设计,刺激着每个玩家的消费欲望。

与SIM卡槽同侧的还有充电接口和外设扩展接口,为了保持完整性,这个充电接口用防尘塞覆盖着。

依稀记得上一代ROG手机外设Pogo Pin接口采用的是拔插式设计,连接外接手柄或风扇时,需要频繁拔插设备,而触点式设计接口则会避免这一问题,接口使用寿命也会更长。

背部后置三摄模组采用了不规则多边形设计,相比常见的浴霸、奥利奥、竖排、椭圆造型,给人满满新意,至于摄像头参数将会放在【拍照】环节中详细体验。

手机后盖的背光区域算是腾讯ROG游戏手机5的一大设计亮点,用像素点拼凑出的“败家之眼”LOGO用独立的三角区域划分出来,其中氛围灯可以在游戏中心中自定义颜色,并且可以和AURA设备进行无线联动。

在氛围灯的右侧用ROG全称以及Tencent Games点缀,整体看来背部的设计元素和层次感比较丰富。

腾讯ROG游戏手机5并没有追求极致屏占比,这一设计在之前的魅族手机上经常见到,在高屏占比的今天,腾讯ROG游戏手机5在额头和下巴处各留出了6mm的黑边区域,同时ROG利用额头黑边区域,将前置摄像头塞了进去,这样就避免了刘海屏、水滴屏、挖孔屏的出现。

腾讯ROG游戏手机5还加入了正向的对称双扬声器,能够有效避免误触,对玩家特别有感。

在接口方面,腾讯ROG游戏手机5依旧保留了3.5mm耳机接口,在所有手机厂商都在砍掉3.5mm耳机接口的今天,腾讯ROG游戏手机5还能依旧保持耳机接口,算是泥石流中的一股清流,给严重依赖有线接口的电竞爱好者降低了音频同步延迟感。

在手机的另一侧为肩键、电源开关键、音量±键,在电源开关键的左侧有一个麦克风,其实在手机顶部还有一个降噪麦克风,那么为什么在手机的侧面还有一个麦克风呢,这是在横屏打游戏时,直接可以通过侧面的麦克风进行最大范围拾音。

在包装盒内侧有几张AR漫画,手机激活时,可以根据自己选配的版本,扫描漫画解锁自己的专属功能,这样别致的开箱我也算是头一次见,较强的代入感和沉浸感瞬间给电竞爱好者一个充值信仰的理由。

不仅开箱特别有仪式感,而且手机解锁也比较炫酷,向上滑动即可进入主界面,解锁瞬间会弹出REPUBLIC OF GAMERS的抖动动画。

腾讯ROG游戏手机5配备了一块6.78英寸的三星AMOLED屏幕,屏幕比例为20.4:9,材质为E4发光材质,色域典型值可达DCI-P3 111.23%,支持HDR10+,拥有16.7M色深,分辨率为2448×1080像素,像素密度达到395ppi,屏幕最高刷新率144Hz,响应时间1ms,触控采样率300Hz,这款屏幕点亮后的第一反应便是颜色鲜艳,观感舒服。

性能体验
腾讯ROG游戏手机5采用了旗舰级骁龙888,CPU方面,骁龙888搭载1个Cortex-X1@2.84GHz大核,3个Cortex-A78@2.42GHz中核,4个Cortex-A55@1.86GHz小核,相比上一代能效提升25%。GPU方面骁龙888采用了Adreno 660,相比上代性能提升35%,能效提升20%,AI运算能力提升73%。

腾讯ROG游戏手机5还搭载了UFS3.1,在Androbench测试中,顺序读速度1782.47MB/S,顺序写速度785.87MB/S,随机读速度291.6MB/S,随机写速度275.83MB/S。整体来说,UFS3.1的传输速度实至名归。

再来个跑分看看腾讯ROG游戏手机5的骁龙888的性能如何,主要包括了安兔兔、GeekBench和Androbench测试等,在手机性能过剩的时代,其实一味地去比跑分,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就好像性能达到一个阶段以后,所有的应用负载问题已经解决,那个跑分其实也只是明面上好看罢了。腾讯ROG游戏手机5的安兔兔跑分,79万+的跑分表明骁龙888性能已经超越了870处理器。鲁大师跑分为80万+,整体与安兔兔差不多。

在AI性能评测中,RESNET34得分为23734分,帧率为684.93fps;INCEPTIONV3得分为49190分,帧率为335.57fps;MOBILENET-SSD得分为37603分,帧率为486.96fps;DEEPLABV3+得分为15030分,帧率为153.71fps;最终整体得分为125559分,在所有机型中排名第七。

游戏体验
既然到了【游戏体验】环节,腾讯ROG游戏手机5的系统支持两种模式:平衡模式和X模式,两种模式的主题风格有些不一样,平衡模式为静默蓝色风格,X模式为热血膨胀的红黑风格。

进入【智能辅助】—【快捷操作】中可以选择开启或关闭AirTriggers肩键功能,或者直接在通知栏中选择AirTriggers图标,也可打开肩键功能。当然还有一种更高级的玩法,就是通过【长时握压】打开X模式,此时手机就会识别手机下半部分的长时握压力度和时间,从而迅速完成平衡模式和X模式之间的切换。

腾讯ROG 5最主要的卖点就是有专属的智控中心和游戏引擎,可以针对每一款运行的游戏进行个性化设置,其中可以对触摸、显示、性能、网络、AirTriggers等进行自定义,并且可以导入大神设置,从此摆脱赛前繁琐的按键调整过程。

打开智控中心的控制台,可以实时监控手机各项性能状态和机身温度,并且可以一键开启X模式,瞬间开启暴走性能模式。

在控制台中除了监控功能外,还具有设置功能,其可对游戏精灵、风扇、Storm网络加速、AirTrigggers、灯效等进行设置,一体化管理,高效智能快捷。

在外观赏析环节,已经介绍过背部炫彩点阵LOGO设计,但一直没有点亮这颗“败家之眼”,这颗氛围灯支持其他AURA神光设备,拥有混色、频闪、颜色循环、呼吸等多种灯效,支持来电、启动游戏、通知、充电等多种场景。

在游戏中从左侧向内滑动便可调出游戏引擎,通过观测手机帧率、网络、系统温度等信息,实时监测手机异常警告,同时还可屏蔽通知、来电,让玩家更专注竞技环境。

接下来介绍几个游戏中比较实用的功能,腾讯ROG游戏手机5针对设计类游戏,提供了多种准星供玩家选择,开启后屏幕中央会有一个预设的准星形状,当然准星形状有五种可以选择,其中还可以对准星设置颜色、大小、透明度。其实这个原理早在CS年代就出现了,和在屏幕中央用马克笔画一个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枪口抖动而准星并不会抖动。

【侦查模式】这个功能就更厉害了, 一键开启【侦查模式】后,屏幕就会反转负片显示,由于黑白对比度特别鲜明,这时隐藏在草丛里的“伏地魔”就会无处遁隐,从而增加决赛圈吃鸡概率。

想必大家在玩《王者荣耀》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等待漫长的死亡复活时间,如果开启复活倒数功能后,当游戏角色阵亡后,可以随意切换到其他软件,这时在屏幕上会出现一个倒计时复活时间,从此再也不必担心错过任何团战机会了。

六指操作
在练就六指神仙之前,先来看看如何四指操作,腾讯ROG游戏手机5主要依靠2×2超声波肩键来实现的,这两颗AirTriggers自带触感反馈,单侧可以设置为单键或双键,设置为双键时,不仅可以调整双键的触摸区域,而且还可以调整双键位置。

个人觉得在体验双键的时候,双键区域稍微有些拥挤,对于大手指头的人来说,误触率还是比较高的。除了常规的点击按压操作外,每个肩键还支持滑动、贴指连点、速滑等多种操作,只有你不会操作,没有腾讯ROG游戏手机5完成不了的操作。

要想实现六指操控,必须搭配酷冷风扇,没有这个酷冷风扇ROG 5顶多也就是四指操作,这次酷冷风扇相比上代又多了两个机械按键,同时还预留了3.5mm耳机接口,这样算下来,ROG5一共有两个3.5mm耳机接口,两个Type-C接口。

风扇的安装方式由前代的插头式改为了触点式,安装和拆卸非常方便。风扇的内侧有防滑脚垫设计,这样风扇与手机之间有一定的间隙,便于散热。

与手机背部炫彩点阵LOGO设计一样,风扇也支持混色、频闪、颜色循环、呼吸灯多种灯效,风扇的氛围灯和手机背部的氛围灯只会同时亮起一盏。

在实际体验过程中,将风扇的左右键设置为左右探头,如果玩家加以练习,就会完成“摇摆枪”操作,从此这一在主播中常见的高难度操作对小白来说也轻而易举。

AirTriggers除了按压操作外,还支持左右翻转、左右转手、上下晃动、向前或左右晃动等十种的体感操作,让玩家可以拥有更好的沉浸式体验。如果将体验操作键分别放在1号背包或2号背包上后,通过左右晃动便可实现快速切枪功能,从此让玩家摆脱手动切枪操作。

到此为止,大家想要学习的六指操作学会了吗?由于篇幅原因,这里就不再一一为大家展示更高阶的操作了,这里为大家留一道课后作业,主播中常见的“拜佛枪”该怎么完成呢?(Tips:宏定义)。

其他体验
腾讯ROG 5配备了6000mAh双电池,充电头功率为65W闪充,这也是我目前使用过电池最大、充电功率最大的手机。搭配定制侧边居中接口设计,可在不影响游戏体验的同时,有效解决游戏断电问题。

而数据线采用了比较罕见的C to C接口,这样做的好处显示,数据线两头可以随意插拔,再也不用区分USB口与Type-C接口了,缺点便是传输数据时,有些电脑不一定有Type-C接口。

腾讯ROG游戏手机5采用了MMT设计,在充电时温度降低46%,在充电时仅对系统供电,同时还设置了充电上限保护。每隔五分钟记录一下电量绘制了充电速度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前50分钟,充电速度比较快,呈直线式上升,当充到95%充电速度变得非常慢,当充到满电时,大概用了5分钟,最后充满电用了将近55分钟。

以下是耗电对比图,可以看出腾讯ROG游戏手机5在游戏30分钟后,耗电12%,算是所有测试项目中最为耗电的一项。

腾讯ROG游戏手机5集成了WiFi6 2×2MIMO,同时还有HyperFusion与腾讯Storm网络加速方案加持,可从游戏服务器进行底层加速,还可同时连接2.4G与5G双WiFi信道,根据网络状况在双频WiFi和5G网络智能切换最佳网络。

连接5G后,《使命召唤手游》下载速度可以达到18MB/s,家里是300M网速带宽,下载速度还是可观的。

连接WiFi6后,《使命召唤手游》下载速度可以达到23MB/s,下载速度要优于5G网络连接。

腾讯ROG游戏手机5内置了X轴线性马达,不仅在游戏中提供了多种丰富的环场震感,而且在打字方面,清脆感十足,按压每个字母时回馈力度适中。

腾讯ROG游戏手机5三摄配置为:①6400W主摄、索尼IMX686、光圈为ƒ/1.8、1.6μm大像素、支持OIS防抖;②1300W超广角;③500万像素、微距。个人感觉腾讯ROG游戏手机5在介绍刻意隐瞒了广角镜头和微距镜头的光圈等重要参数,不过具体拍照怎么样,还得看实际样片效果。

从样张实际表现来看,颜色表现方面,色彩还原比较到位,其中红、黄、绿三种颜色层次感分明,同时色彩的真实感较强。

在宽容度表现方面,暗部细节表现比较丰富,从样张中可以看出屋檐的暗部细节都能够看到。

而夜景模式下,高光部分比普通色彩还原准确,同时样张的纯净度也较高。用普通模式拍夜景时,有的高光部分会出现过曝现象。

由于夜景模式会有3-6秒的等待时间,所有成片质量稍微有些下降。

夜景模式和普通模式噪点控制差不多,但是高光部分控制得很好,没有出现过曝。

普通模式在夜景方面出现了发白现象。

个人观点
经过一周的使用体验,腾讯ROG游戏手机5定位是电竞爱好者打造的游戏手机,搭载了目前骁龙系列性能最强的骁龙888旗舰级芯片,无论是CPU、GPU性能方面的表现,还是AI运算处理速度方面,骁龙888的地位都不能被撼动。在软件调教方面,有游戏引擎和智控中心的保驾护航,可以随心所欲实时监测手机帧率、网络、系统温度,并可以对触摸、显示、性能、网络、AirTriggers等进行自定义,还可以一键开启X模式,瞬间开启暴走性能模式。在外观设计方面,在前代的基础上升级了反应灵敏、操作便捷的AirTriggers肩键和风扇背键,使得玩家能够迅速掌握六指操作精髓。最后这款手机的顶级屏幕和双正向七磁立体声扬声器,给玩家带来了较强的沉浸式游戏体验,更能轻松听声辨位。总的来说,腾讯ROG游戏手机5并不是一款堆料手机,它不仅有自己的设计ID,而且还满足了电竞爱好者们的各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