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记录贴】2246en+K9UKGY8SCA测试

楼主(2021-04-22):
K9UKGY8SCA属于21nm 2D MLC颗粒,没玩过这个颗粒,不知道表现咋样,收了2颗回来玩一下。

同是16ce的颗粒,这货比16nm的K9UKGY8SCD更厚一点。

上板:

这个板子支持单贴16ce,没有丝印,土狗在背面。

上机开卡:

单贴16ce 4通道分布。

开出来跑个分:

接下来双贴:

ce分布

满32ce。

坏块数量:

跑分:

不像16nm及14nm的颗粒那么爆炸,但理论上讲寿命会更长一些!

完!

网友:
有钱任性啊。喜欢什么搞什么

网友:
不是说2246EN是记录3000PE吗。

网友:
还是可以把颗粒的PE直接用完了。

网友A:
K9UKGY8SCA这个是三星什么盘上面的啊/有点少见

网友B:
这颗粒被我双贴在M.2板子上了,2242的板子,当做U盘用,这个颗粒单贴4K已经满了
三星的老制程确实耐用,用过32NM的MLC,只能4贴128G,不知道用了多少年,拆下来量产过后一看坏块居然才个位数,32NM的MLC和SLC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颗粒被我双贴在M.2板子上了,2242的板子,当做U盘用,这个颗粒单贴4K已经满了
三星的老制程确实耐用,用 ...

139块钱的2242 316?

我到现在都没舍得买那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K9UKGY8SCA这个是三星什么盘上面的啊/有点少见

淘宝直接买的,拆自哪里就不清楚了

网友C:
问个问题啊,要是ce重合能不能开卡,容量能不能增加 ,

网友D:
引用 楼主:
139块钱的2242 316?

我到现在都没舍得买那个板子

139的板子我买了两块了......话说你的这板子哪里买的啊,手上又有7颗8SCD了

网友:
方立家的吧,tlc一个g0.5,mlc一个g0.5,slc一个g1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9的板子我买了两块了......话说你的这板子哪里买的啊,手上又有7颗8SCD了

板子应该是坏盘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个问题啊,要是ce重合能不能开卡,容量能不能增加 ,

ce重合应该是开不出来。不过有些颗粒能并ce,8并4,那种的另论

网友:
可以,等我的盘炸了就可以找你搬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39块钱的2242 316?

我到现在都没舍得买那个板子

好像4贴gba316的板子也支持单颗粒16ce吧,139的板子确实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