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特斯拉公布的数据实际上已经说明问题了

楼主(2021-04-23):
这个图表源自网络,我们先相信它是原始数据没有任何改动,根据时间和速度还有刹车介入的程度,参考刹车泵的压力。实际上就是一个高中的物理问题,利用牛顿第二定律可以简单的算出车子各个时间段的刹车加速度,行驶距离等等。一般家用车在100的时速下刹停距离在40米左右,超过45米就很难看了。孩子读高中的可以把这个问题交给他们,看看特斯拉的刹车距离到底要多长?

网友A:
按特斯拉公布的所谓数据,那么30分钟40次以上踩下刹车。也就是说想要让车继续走,那么松开刹车后还要回去再踩下油门。30分钟要交替的踩下刹车和油门???

网友B:
这样收集数据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特斯拉公布的所谓数据,那么30分钟40次以上踩下刹车。也就是说想要让车继续走,那么松开刹车后还要回去再 ...

30分钟踩40次,城市拥堵道路跟车很正常吧,不加速就备刹车

网友C:
今天早上看了某UP主的视频,那个UP主的朋友跟司机一个群。真相就是那个司机对特斯拉刹车不熟,一时激动没踩到刹车。
特斯拉踩刹车时刹车灯会爆闪。看下原视频会发现刹车灯常亮,常亮是松开油门后自动动力回收的表现,可能司机以为动力回收能够搞得定吧。
但有的人说特斯拉世界第一,国内的不要考虑就是扯淡了。还神话外国货那,都2021年了好吧。特斯拉低速刹车踩不下去,掉沟的视频我也没少看啊。所以要客观,有的是司机的问题。有的是车的问题。什么年代了还追星。追星等于无脑啊亲。

网友:
特斯拉刹车失灵早有定论,但是听得进去的人没几个,大约是二年前就有人在网上公布了特斯拉是一个计算机武装到牙齿的车,就是说特斯拉是一台专用型电脑,先有电脑,然后再根据电脑的特性来完成车辆的适配(造车),然而至今不论计算机是何种操作系统,统统解决不了所有BUG,尤其是优先级别最高的系统升级等程序会自动在后台运行,比如拼多多,它就是一个无孔不入的并且优先等级很高,它会自动地在后台永远升级和安装中,如果你的手机很卡时,大多数都是它在后台要么做死地拼命地安装,要么在不停地升级中。导致特斯拉刹车失灵早已有先例,权威结论就是计算机系统当时并没有退出并释放管理权,因为它一直在监控驾驶人的行为。

网友:
只能说这车不适合某些司机,特别不适合开油车的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早上看了某UP主的视频,那个UP主的朋友跟司机一个群。真相就是那个司机对特斯拉刹车不熟,一时激动没踩 ...

说的有道理。郑州的具体情况不明,但是那么多反馈刹车踩不下去肯定里面肯定有真的是有问题的。

网友:
这车要么是人主导控制,要么就全部计算机控制 ,这样是人还是计算机的问题就责权十分明确。

网友:
其他特斯拉车主现在也能随便要到自己的数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收集数据好吗

这其实是另外一个隐私问题了,据说现在重要的单位不准买这种车

楼主:
从制动主缸开始0.3压力的14:23:24开始,车速是116。到14:25:74,主缸压力46,时间已经过去了两秒多,车速下降到94,能否理解为这两秒多的时间里刹车系统在打酱油?简单一点,取116和94的平均值车速是105,折合29.17米/秒,车子实际上已经跑出60多米的距离了。

网友:
特斯拉是智能汽车,它的刹车当然也是有思想的。

楼主:
我们再算下从14:25:74到发生碰撞的14:27:45这一秒多不到2秒的时间里车子的位移距离。94时速=26.1米/秒,碰撞时速为48.5=13.5米/秒,时间为1.71秒。取均速(26.1+13.5)/2=19.8米/秒,在这1.71秒的时间里的位移为19.8*1.71=33.9米。加上前面的60米就95米了,请注意发生碰撞时的速度是48.5,也就是说95米的刹车距离并没有把车子刹停,还有13.5米/秒的速度。

楼主:
特斯拉老爷子当年也是一世坎坷,在世的时候和爱迪生为了交直流输电的事情斗个死活,睡地下了一世英名还要被小马同学冒用在这台破车上,我估计地下有知肯定会要掀翻棺材板了。

网友D:
本来什么产品,出什么问题都不奇怪,任何设备都有出问题的可能。TSL恶心一个在于吃相难看,另一个在于精神股东舔狗真的多,所谓买特斯拉不用洗车,放那就舔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什么产品,出什么问题都不奇怪,任何设备都有出问题的可能。TSL恶心一个在于吃相难看,另一个在于精神 ...

这一类外国月亮圆的思维方式有其历史的原因,不可否认这车的外观和模具还是比较吸引人的。但是技术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玩意。

网友:
电车的刹车系统太依靠电脑了,软件优化不如物理连接更可靠,电脑死机的话刹车就挂了。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车子有了自己的思维,所以你开特斯拉你的命不一定在你自己的手里。

网友:
没得开过,反正不安全,有低价抛售的吗?没人甩卖,我可就去买宏光MINI了,才2.98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