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华为智选力博得星钻声波电动牙刷拆解

楼主(2021-04-23):
这款国产牙刷价格,299,个人主观使用感受不错,振动力度恰到好处,实际使用过程中,续航时间长达4到5个月,表现十分突出。

但是跟我用过的博朗,飞利浦,欧姆龙电动牙刷一样,存在进水的毛病。虽说它具备ipx7防水,直接用水冲也没有问题,但半年左右必定挂掉,等下拆解就可以看到内部惨况。

封印不算严密,底部的盖子是卡扣,有橡皮圈,没有超声波焊接,容易进水,特别是牙刷用完后,水会往下流,聚集在底部,由于毛细管效应,渗透进内部。

底部两个高频滤波电容被水锈蚀严重。

撕开电路板上的泡沫,看到蓝牙,电源控制,电池保护,充电和mcu等几个主要芯片:

电路板上可以看到各处被水泡的痕迹,电源控制芯片最小那颗,应该是完全被腐蚀了,导致无法开机。

暴力拆下18650电池,鹏辉2500毫安时,还有3.82v电压,这就是续航时间超长的原因 。一般同类产品只有500到800mAh。
这块电池的正极也被锈蚀了,但很好清理。用在其他地方继续发挥余热。

声波震动马达,一分钟3万次以上,大概500hz。
由于电路板是多层的,这样严重水泡后修复可能性不大,所以我只留下了电池。
整体来说,这款产品性价比很高,智慧功能图个新鲜后,就当普通电动牙刷来用。但底部渗透水问题影响了其寿命,送了3刷头,用了两个就彻底坏了。

网友A:
用料不错啊,这么多芯片集成在里面。可以防水没做好。

网友B:
这个是旋转电机还是往复摆动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旋转电机还是往复摆动的电机?

没拆,但根据原理应该是旋转电机

网友C:
感觉挺一般的的还能卖299, 不如买180的飞利浦hx6511了 声波马达和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D:
电机输出 轴上面那个式什么传感器? 测压力 类似应变片  还是牙刷头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输出 轴上面那个式什么传感器? 测压力 类似应变片  还是牙刷头检测? ...

刷牙姿势检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感觉挺一般的的还能卖299, 不如买180的飞利浦hx6511了 声波马达和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级别的  ...

飞利浦就是垃圾  用了3个月 就开不了机了  估计也是进水

网友:
楼主的经历,让人明白了,这种东西新入手似乎不必考虑售后了,直接拆了,然后上

不坏无生产,且近水低压,连个基本三防漆都不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飞利浦就是垃圾  用了3个月 就开不了机了  估计也是进水

刷头耗材普遍偏贵,当初飞利浦刷头连着两三块小磁钢振子,比欧乐壁原装刷头贵不少,后来把整个往复电机放在牙刷身子里。我用的是两节五号电池欧乐壁改14500锂电,虽然碳刷电机和减速齿轮,但是用了两三年没啥问题,配的是每个算下来几元钱兼容刷头,原装刷头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利浦就是垃圾  用了3个月 就开不了机了  估计也是进水

几乎全部品牌都尝试过,寿命没有一个超过半年的,都是内部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刷头耗材普遍偏贵,当初飞利浦刷头连着两三块小磁钢振子,比欧乐壁原装刷头贵不少,后来把整个往复电机放 ...

飞利浦也有几块钱的兼容头。我猜测,希望寿命长一点,拿回来之后立刻重新做一遍防水

网友:
都一样不耐用的话,何必买那么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料不错啊,这么多芯片集成在里面。可以防水没做好。

防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飞利浦的牙刷,进水导致的故障比例最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乎全部品牌都尝试过,寿命没有一个超过半年的,都是内部进水

我的HX6730用了3,4年了,. 就是有点发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乎全部品牌都尝试过,寿命没有一个超过半年的,都是内部进水

我的第一个是感应充电,用了四年。

网友:
飞利浦6730 ,快三年了,噪音大了

网友(2021-07-29):
我的力博得用了3个月,进水挂了,又去店里买了同样的线路板,处理的板子竟然跟我的牙刷一模一样,换上就好了,拆开发现是底部螺丝之前换电池给我拧裂了,那天横着放包里才进水挂了

网友(2024-10-25):
看起来做工还可以

网友:
一模一样的,一个刷头还没有用坏,机器坏了,电池没电了,充不进电了。剩下两个全新的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