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7 Plus打电话无声、免提灰色故障维修

楼主(2021-04-23):
接修美女邻居的iPhone 7Plus,说是打电话无声,其它功能正常。测试的确如此。

再询问美女,说是进过水,在小区菜市场一手机维修店修过,拆下主板,彻底让我亮了眼,CPU屏蔽盖是脱落的,另一面用黄色高温胶贴起来了。

到底是修过什么故障,美女你要如实告诉我实情呀!(你说当时在店里声音是好的,回家后就无声了,再去找他就退维修费给你了),根据主板的现状根本没有修过声音这块,也许是那师傅不知如何下手修,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多处的电容被抠掉了。

这些被抠掉的全是VDD_MAIN主电源的滤波电容,推测肯定是进水后有电容被烧坏击穿短路产生不开机,那手机维修店不知道用松香大法去找短路的电容吗?把此网络上的电容瞎抠一通共10个电容,最终终于不短路了也就修开机了

上面说了那么多题外话,主板上手术台,开干,维修7Plus的通病故障,盘音频IC

焊好主板CPU屏蔽盖,贴上黑色贴纸,恢复主板原样装机

拔下10086,声音终于出来了,免提也OK了,完美修复!

修手机,也须有优质的维修品质,修过后要感觉象未修一样!

网友A:
抠掉的电容你恢复了吗?

网友:
一看就是专业的,最怕碰到半桶水维修

网友B:
扣电容这手艺肯定是再快手跟木白学的,只是没学会扣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抠掉的电容你恢复了吗?

此网络的滤波电容较多,没有补回,理论上补回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扣电容这手艺肯定是再快手跟木白学的,只是没学会扣哪个

有可能,现在很多维修店不太会修主板,换配件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但还是存在一些维修细节做得不好的问题。
这台机修后里面少两个螺丝,主板上部中间有一孔位地方被铁片压住主板了,正常是主板压在铁片上面的

网友C:
手机里有没有美女邻居的照片?能否偷偷发来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里有没有美女邻居的照片?能否偷偷发来一看?

修手机要讲职业道德的,不能未经允许去看人家的相片的

网友D:
荣耀9X突然不开机,插电脑提示USB SER,可以修吗?大约费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荣耀9X突然不开机,插电脑提示USB SER,可以修吗?大约费用多少,

主板坏了,具体要检测才知能否修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板坏了,具体要检测才知能否修好

楼主在淡水吗?我在新圩。可以拿过去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淡水吗?我在新圩。可以拿过去看看吗?

可以邮寄的,新圩到这边也不太近

网友:
设备专业,维修也专业!

网友:
一台迷你2无限重启,有时候闪红屏,网上查说硬盘坏了,楼主能帮忙修吗?大概多少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