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请问网上刷机教程可信不?

楼主(2021-04-23):
几天前魔百盒被我折腾刷机成功,也想尝试这电信机顶盒,不知这网上能照葫芦画瓢不?
上面片了。

网友:
只能告诉你,胆大心细,刷机有风险,反正我有一个华为的电视盒子刷机成功了

网友:
楼主机顶盒挺多啊

网友:
中兴的要算码吧。不然不好破解

网友:
要看芯片规格是否一致,一致的话应该可行

网友:
折腾完也是吃灰的份

网友A:
这个型号机顶盒,新固件是个二维码,个人破解不了。需要有最新软件。。刷完也是吃灰。没折腾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机顶盒,新固件是个二维码,个人破解不了。需要有最新软件。。刷完也是吃灰。没折腾的必要 ...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感谢

强刷应该是可以的,我的破解意思是不破坏原系统,能安装第三方软件。这个比较麻烦。如果不需要原系统,直接强刷,应该不难吧,我也有一个差不多型号机顶盒,把iptv源抓出来后,就吃灰了

网友:
魔百和最不要脸,比如201,不同厂家、不同方案的盒子外观都相同,每种破解方法都不同。江苏移动的,屏蔽了无线,非得插网线看,我给破解了,结果上个月被强制升级改了回去,还封了A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