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发热咋解决

楼主(2021-04-23):
通电后不用也热,有没有解决办法

这个小铁片是干什么用的

能不能推荐个控制器

网友:
中间的铁片要拆掉的

网友:
需要加控制,不用的时候断电,用的时候通电

网友A:
你这种烧焊的铁芯涡流损耗大,自然发热量大,一般都用对插的,有看到过控制变压器的铁芯用烧焊的么??

网友B:
变压器的铁片,你都焊上了,当然发热大了。这个要相互绝缘的,减少涡流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烧焊的铁芯涡流损耗大,自然发热量大,一般都用对插的,有看到过控制变压器的铁芯用烧焊的么?? ...

旁边的那个也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的铁片,你都焊上了,当然发热大了。这个要相互绝缘的,减少涡流损耗 ...

没焊的那个和他也差不多,一开始的时候就分开试了

网友C:
你用小型电源变压器拆去了初级线圈,直接用次级线圈接220v交流,存在问题:一是铁芯横截面积太小,容易磁饱和,同时线圈匝数少,总电流偏大。二是铁芯被你焊死了,造成铁芯涡流发热严重。至少要换大铁芯

网友D:
对呀,线圈都拆反了,把初级的细线全拆了,次级的粗线全留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呀,线圈都拆反了,把初级的细线全拆了,次级的粗线全留着

确定细线就是初级吗?    微波炉是220变高压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小型电源变压器拆去了初级线圈,直接用次级线圈接220v交流,存在问题:一是铁芯横截面积太小,容易磁饱 ...

这是微波炉变压器,初级是粗的,次级是细的,升压到2KV给磁控管用。这是要改点焊机。当然留着粗的初级。

网友:
不好意思哈,我现在也忘记了什么是初级什么是次级了,明天把以前做的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半成品翻出来看看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本来设计不是一直通电的,所以你要用作点焊机,必须加控制器,点焊的时候才加电

楼主:
控制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

网友(2022-09-04):
你这供电是啥电压?

网友:
变压器发热有两种原因,铜损和铁损。不用的时候,铜损很小,主要是铁损。就是铁芯涡流引起的发热。所有变压器都会发热的,发热多少的问题。铁芯质量好的,发热轻一点。

网友:
抱着学习的态度,觉得不用的时候就断电应该比较好成本也低

网友:
如果不太懂变压器的话,不建议拆变压器线圈,加个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