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新买的MINISO耳机右边不出声,换单元解决

楼主(2021-04-23):
新买的MINISO耳机右边不出声,懒得跑去换货了,毕竟这十几块钱的便宜货,咱混坛子的当然要自己动手。
耳机右边没声音

左声道电阻32,正常

右声道电阻竟高达10兆

看来问题严重了,爆开控制器看看,正面:滑动电位器、按钮开关、咪头

反面

右声道测出来是无穷大,单元坏无疑

控制器没问题,装回去,搞点万能胶

爆开右单元看看

一测,没毛病,就是他挂了

翻LJ堆找到个世纪飞扬的烂耳机,拆个单元换上去

耳机恢复正常,完美收工

网友:
精细活,点赞

网友A:
我敢保证 两只塞子的声音肯定不一样 不是同一单元 没准相位也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敢保证 两只塞子的声音肯定不一样 不是同一单元 没准相位也反着

相位不一定反,只能保证相位不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敢保证 两只塞子的声音肯定不一样 不是同一单元 没准相位也反着

十块钱的耳机谈何相位,出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块钱的耳机谈何相位,出声就行了

相位不对了 听起来相当别扭的

网友:
两只一起换还差不多,你这只换一只太尴尬了吧

网友C:
miniso的东西质量很差, 装修粉粉色骗骗小妹纸

网友:
我是木耳朵,好坏听不大出来,但是用过不少便宜的耳机都有左右音量不一致的问题,自己换一个单元想找到配对的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niso的东西质量很差, 装修粉粉色骗骗小妹纸

是的,我也觉得。

3.7伏 18650 容量14400mWh

网友:
miniso的东东确实质量差。你之前用过的miniso无线鼠标也是,虽然外观好看,但是内部做工差劲。

插电之后不显示,蜂鸣器一直响,并且,报时用的喇叭(8欧0.5瓦)也烧了。

网友:
耳机很少坏单元呢,坏了正好换个好点的

网友:
那个是音量电位器?我还以为是IPHONE和安卓的转换开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