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测一下上次买的MOS(IRFB3607),准备换到15串的力恒保护板上

楼主(2021-04-23):
MOS型号IRFB3607,标称内阻典型7.34,最大9,拆机品共20个,0.34元一个。用伏安法测一下导通内阻,再看看导通打开是否都正常。
内阻最高的8.14、最低的6.63、大部分都是7.几。

不过第一次换MOS管,双面的共10个(放电MOS烧了,充电的应该没有问题),有热风枪,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用的这个电路,12V电压,R用了10K的。

要换的保护板MOS

网友A:
买的k160f10,内阻2毫欧,1.8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k160f10,内阻2毫欧,1.8一个

你这个好,不过原来板子上的就是这个型号,就买了一样的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1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