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凯越车窗无法升降换电机碳刷

楼主(2021-04-23):
11年的凯越   开了7万多了,车窗降下来后无法升回去,用力拍车门又能动一下基本断定电机碳刷磨损光了,网上买了4*5*8的碳刷10只¥6.98还包邮。全程借用网友“小老鼠皓”的照片,实在手脏没空拍。
需要装备的工具:透明胶带、小一字螺丝刀、剪刀、十字螺丝刀(超短的那种蘑菇头螺丝刀,大概总长8cm以内)、尖嘴钳、电烙铁、焊锡和松香、碳刷、高温润滑脂、纸巾。
1.拆车门的教程网上太多就不发了,只说拆电机和换碳刷。
2.用透明胶带贴车窗玻璃并越过车窗顶部两侧都贴,用来拉住玻璃防止电机拆除后玻璃往下掉,多贴几条。
3.揭开把手右边的保护膜并整理线束,拔出电机上侧的插座,然后用蘑菇头螺丝刀慢慢拆下电机上的三颗螺丝(注意别弄丢进车门里了)。

4.直接取下电机盖后,顺时针旋转电机转子直到取出(取下电机盖后看见的那玩意),同时用小一字螺丝刀撬起电机底部的蓝色电机碳刷支架。纸巾清理底座下面的碳刷石墨粉。

5.蓝色电机碳刷支架和转子纸巾清理后、固定碳刷的铜架只能整体取小后才能装碳刷,用尖嘴钳恢复支架底部两个已旋歪的铜脚,然后压下铜脚后固定碳刷的铜架即可从正面取下
6.从靠近原碳刷侧剪断铜引线,把新碳刷装上后,修剪全部铜引线长度(预留线头互相缠绕的长度),两头铜引线线头一股分成两股长约10mm后互相缠绕防松,剪刀修剪多余铜丝后烙铁升温过程中沾足够多的松香到线头处侵润,等烙铁温度上来后上焊锡焊好,确保焊点侵润充分(松香非常重要,否则焊锡无法充分侵润到接头内部,图中焊点就是侵润不充分不圆润的表现)。另一个碳刷同样操作。完成后碳刷铜架复装,注意铜架底部两个脚一定要用尖嘴钳拧好防松,同时碳刷铜架要装平。

7.转子顶部蜗杆螺纹处纸巾擦干净后重新涂抹高温润滑脂,抹平即可,不要太多。逆序复装零件后即可

网友A:
最好把端子也光一刀,  砂纸打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端子也光一刀,  砂纸打磨也可以.

转子上和碳刷接触的铜滑环一点磨损都没有,不需要打磨。原厂的碳刷含铜量比较高,我买的便宜货肯定没那么好了

网友B:
含油轴承可以加0号或00号锂基脂。

网友C:
不错,买更好的碳刷不是可以用到车报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买更好的碳刷不是可以用到车报废啊

我还有8个    再怎么差  一副碳刷用个2年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含油轴承可以加0号或00号锂基脂。

没轴承  铜套。我10块钱买的黑美孚排上用场了

网友D:
我的哈佛H6也是主驾位升窗时好时不好了,不会拆门,但是电机换刷是小菜。有时候确实是修故障不难,难的是拆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哈佛H6也是主驾位升窗时好时不好了,不会拆门,但是电机换刷是小菜。有时候确实是修故障不难,难的是拆 ...

要看年限,一般可能要5年以上,里程六七万以上才会把碳刷用光,如果没有达到那可能不是碳刷的问题。拆车门是最简单的。难的还是看电机能不能单独拆下来,不能的话要把整个升降器拆下来那才是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看年限,一般可能要5年以上,里程六七万以上才会把碳刷用光,如果没有达到那可能不是碳刷的问题。拆车 ...

谢谢哥们,我几次想动手怕收不了场放弃了,这个帖子重新给了我勇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哥们,我几次想动手怕收不了场放弃了,这个帖子重新给了我勇气

网上多找教程研究明白之后再下手,你时好时坏要先排除保险盒继电器坏了,排除方法是到保险盒里跟其他保险盒继电器互换测试,互换后如果问题排除了,那就不用拆门  换保险和继电器即可

网友E:
这个碳刷没见过有几个坏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碳刷没见过有几个坏的呀!

少见那是因为修理店如果遇到这个问题是不会告诉你碳刷坏了的,而是告诉你升降总成坏了,换个升降总成至少收你300块,毛利最少有200。而换个碳刷才几块钱,利润哪里来啊!
碳刷是石墨+铜粉做的,跟铅笔芯类似。一直跟电机划环接触所以是一直会磨损的,车窗经常开关的就磨损快点,车窗不怎么开关的那磨损就小点,跟轮胎一样都是消耗品迟早都是会磨损光的。

网友F:
上次我的车也是碳刷磨没了,买到的是两坨煤炭换上去1天不到就断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次我的车也是碳刷磨没了,买到的是两坨煤炭换上去1天不到就断里面了 ...

质量有些离谱啊

网友G:
我的也是2011款凯越,自动的,最近顿挫严重,烦恼。今年年初怠速不稳,经常死火,换了个怠速马达治好了。最近又不稳,换了怠速马达没法改善,应该是点火系统有问题,烦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2011款凯越,自动的,最近顿挫严重,烦恼。今年年初怠速不稳,经常死火,换了个怠速马达治好了。最 ...

火花塞、喷油嘴、进气氧传感器都检查下看看。变速箱油该换的换

网友(2021-05-31):
引用 楼主:
火花塞、喷油嘴、进气氧传感器都检查下看看。变速箱油该换的换

是火花塞问题,但是是气门室渗漏,漏油到火花塞,损坏了火花塞,导致点火不行,严重顿挫,去4S修好了,换气门室垫,材料+人工381,我是投诉到车质网的,4S的人也不想麻烦,优惠100,281成交。新换上的是火炬的火花塞,狗东80买的4个,之前损坏的是NGK的,咸鱼买80买的4个送工具,但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网友(2021-09-29):
汽车电机损坏最快的是前面电子扇电机,特别是南方。开冷气时间多,电子扇电机碳刷磨损快,到修理店都是直接换总成,一次基本1000以上(双风扇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