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6元DIY一个显示器挂灯

楼主(2021-04-23):
DIY不易,希望老铁门多多评分点赞,谢谢

网友A:
这个价格是不是能直接买个成品了现在东西便宜了,除非没事好玩,一般都不想动手了

网友:
成品效果不错

网友:
这价格优惠购里能买俩那个感应灯条了

网友B:
动手能力不错,前阵子也做了个用T8灯管改装,太亮了!

网友:
最怕的不是花钱多。是频闪。不知道用久了眼睛痛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是不是能直接买个成品了现在东西便宜了,除非没事好玩,一般都不想动手了 ...

对 这个手扫灯条 十几块包邮  我买了很多次了.  嫌成品外观太白可以套上楼主那根黑管

网友:
6500K的色温太高了吧,要选择高显色5000K的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不错,前阵子也做了个用T8灯管改装,太亮了!

亮不是问题,主要是光线打到屏幕或者眼睛上

网友:
也想过做一个的,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管子。

网友:
讲真的,还可以,不难看,也很实用啊

网友:
一直都嫌弃市面上的成品都太粗了,没有一家秀气点的,颜值也没有一个能打的,傻大粗长,固定方式也很单一,很不稳当的样子,随便碰就歪了,可能砸到显示器

网友:
我之前也用pvc跟显示器灯条做了一个,跟楼主比起来就太粗糙了.用珍珠棉膜涂成黄色改变色温

网友:
这个屏幕灯我买过成品,
用过后,总觉得眼睛出了问题,
就是白天室外看其他东西也觉得怪怪的,
不用后慢慢的恢复了正常,
我觉得还是用个高点的(超过视线高度)台灯比较舒服

网友:
西瓜视频有人把数码之家的创意拍成了短视频,还是数码之家把西瓜视频的视频用文字还原了?

网友:
色温不太好

网友:
色温太高,拍出来的照片偏紫了

网友:
不错,按需制作

网友:
这颜色不太合适吧,
你喜欢这样的色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