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维修IBM701C蝴蝶机

楼主(2021-04-23):
维修IBM701C蝴蝶机
最近有客户寄了三台IBM蝴蝶机701C,客户留言说把它们尽可能地组装起来:

三台机都已经拆散了,有一台还算完整:

键盘机构有问题,不会自动弹出,要用手向两边拉开,再向下压到位:

背面,内存条盖及备用电池盖都没了,拆掉5颗螺丝先:

键盘金属条螺丝锈死,并且和键盘主体已经分离,只要将键盘向上推离卡扣就可以把键盘取下来:

拔掉麦克风及喇叭连线,把电源板从右边抬起,注意左边有个插件与下边的主板连接,用塑料尺等工具撬开它:

主板,上面芯片巨大:

拆掉接口附近的1颗螺丝,从前面抬起,接口下边同样有个排插连接调制解调器板,撬开或连调制解调器板一起拆:

电源板背面,塑胶垫都老化溶解了,用纸巾包住取掉:

最后剩下调制解调器板和喇叭:

调制解调器板,接口比网络水晶头要小,又比电话水晶头大:

高压条和功能指示,还有红外收发器:

疯狂水草二氧化碳反应组合,柠檬酸及小苏打,以前给水草缸供二氧化碳用的,现在没时间打理不玩了。准备对电路板及外壳进行清洗:

电源板,腐蚀严重,连电池触点都断了,这都是镍镉电池惹的祸。先清理干净上面的结晶,用柠檬酸泡半小时,再用小苏打泡1小时以上:

外壳,用小苏打水浸泡,并将1800目砂纸对磨柔化后对外壳进行打磨,打磨后水可以当墨水用了:

上盖喷漆待用:

该机电源插口比一般的DC5.5要大,自制一个转接头:

目测试电路板无异常后,分别将各个部件不同组合尝试开机,找到最佳组合,两块显示屏一块偏光膜老化,一块背光不亮:

把灯管换到不亮的那一块,偏光膜是好的:

这个液晶屏换背光非常方便,拆开光仓的四个螺丝,开盖就能换了,干脆换LED试试:

换LED后两端漏光,用黑胶布封贴,再用高温胶带贴好线路,大功告成:

给LED接上外置电源,开机测试,效果非常棒:

来一组对比图片,LED无论在细节还是色彩上的还原度都要优秀很多,亮度就更加不用说了:

接下来拆键盘的金属条,找生锈没那么严重的:

非常小的螺丝,T1,数码之家M币换来的24件套没有这个规格,最后还是从老的一套工具里找到了:

能拆的拆,不能拆的另外想办法:

用单面刀片把键盘残胶刮干净,再用AB胶把两个铁片粘好:

接下改造高压条,大致分析了一下电路由数字电位器DS1669产生不同电位,控制DCDC电路1172及左边的大电感等产生13V背光电压,再通过Q1,Q2及高频变压器组成的振荡电路产生高压。其中Q1Q2的发射结与1172的7脚相连,实测改变亮度时该脚产生4.0到4.5V的压降,这样的变化对LED来说几乎没用。在征得客户同意后决定用固定亮度的方法,串两个贴片4007及一个5W10Ω的大功率电阻搞定,测试发热可以接受:

把原高压插头取出,安装到LED引线上:

把主板上的一个1220电池换好;电源板还有一个1.2V的,引脚已经完全没了,没法接线:

按照反步骤把机子组装好,开机测试正常:

键盘及屏幕安装好:

玩了一下经典纸牌游戏,其它的不会操作,英文WIN3.2系统:

键盘螺丝装好:

上盖喷漆效果:

主体有太多标识等,不喷漆了,改用二甲基硅油擦试:

最终成品,因为塑料老化严重,跟客户沟通后决定取消机器键盘的自动开合功能,而改用手动开合:

最后对电池进行修复,先拆掉电芯,把外壳及保护板放苏打水里浸泡一小时以上:

保护板采用DS2434的集成,这个三只脚的小家伙还要编程的,亏电这么久不知道程序还在不在;先接上12V电源上机测试,确定正常运行再买电池,同时把电路图描绘下来:

原电芯是14650的镍镉,买不到同型号的镍氢电池,便买了短一点的14500,安装好:

测试充放电都正常,充满电后大概可以用3个半小时左右:

新电池比较大,所以最后粘合时无法完全到位:

最终使用效果,在开机状态下充电指示灯才亮,关机不亮,也不知道关机能不能充电。

网友A:
手头也有好几个红宝石和黑金刚电容,是时候寄给楼主尽可能的组装成电脑了。

网友:
天啊,,太漂亮了,,服!!!天啊,,太漂亮了,,服!!!

网友:
真有耐心,手艺又好,默默的点个赞!

网友:
楼主技艺真不错,妙手回春赛华佗

网友:
楼主的手艺可以去电脑博物馆搞修复了!

网友B:
这种整个流程拍成视频发到youtube去点击量上百万起码。广告费上w刀是至少的吧。

网友C:
厉害啊 修复的目的也就是收藏吧,实用的价值一般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也有好几个红宝石和黑金刚电容,是时候寄给楼主尽可能的组装成电脑了。 ...

这些组装成炸弹可以,组装成电脑就没这个本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整个流程拍成视频发到youtube去点击量上百万起码。广告费上w刀是至少的吧。 ...

有机会试试,到时拿百分之十给你做感谢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 修复的目的也就是收藏吧,实用的价值一般了吧

客户说只是想体验一下这机器的操作感受。

楼主:
统一回复:感谢各位坛友捧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客户说只是想体验一下这机器的操作感受。

为了体验一下感受?让你费那么大劲?不知道工费收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体验一下感受?让你费那么大劲?不知道工费收多少?

我只是利用空闲时间去修的,同时很享受维修的乐趣。就这台机修修停停地,每天平均一小时吧,陆续搞了半个月时间。价格随意给,这次维修客户大约给了200元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利用空闲时间去修的,同时很享受维修的乐趣。就这台机每天平均一小时吧,陆续搞了半个月时间。价格 ...

你这客户也够小气的.幸好只是兴趣爱好.如果是主业的话,养活自己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客户也够小气的.幸好只是兴趣爱好.如果是主业的话,养活自己都难.

我的客户基本都是长期合作的朋友,加上我是利用空闲时间维修,时间很长有时会超过一个月,再加上来回运费高昂等等原因。所以我也不会收取太多的费用。主要我是享受维修的乐趣,所以有很多比较普及的东西我不修的。价格也是我给的,他还多补了钱。

网友E:
蝴蝶机,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这和笔记夲差不多吧?看着是玩游戏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蝴蝶机,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这和笔记夲差不多吧?看着是玩游戏的东西。 ...

就是笔记本,蝴蝶机是民间起的外号,因为它的键盘打开时就像蝴蝶展翅一样。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