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电脑椅滑轮脏了大家是如何清洁的

楼主(2021-04-23):
       带滑轮的电脑椅用的时间久了轮子会黏上一层尘灰,如果需要清理也是比较麻烦的。我一般是把椅子横着放然后用湿布把所有轮子沾上水软化灰尘,最后把湿布拧干一个一个的把轮子擦干净。

网友A:
硬东西刮一遍,搽干净就行啦

网友:
啥样的滑轮?

网友B:
只能放倒了每个轮子单独用湿布擦呀

网友C:
像完全干净那就拿湿纸巾沾一点酒精 一个轮子一个轮子的擦。过得去的那湿拖把往轮子上蹭,边蹭边滑一点,直到轮子的灰都干净

网友D:
超声波清洗,瞬间干净了。

网友E:
直接拖地,拖完后滚一段距离,然后再拖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东西刮一遍,搽干净就行啦

都是大同小异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拖地,拖完后滚一段距离,然后再拖地就可以了。

哈哈我也这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放倒了每个轮子单独用湿布擦呀

看来也没有更科学高效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完全干净那就拿湿纸巾沾一点酒精 一个轮子一个轮子的擦。过得去的那湿拖把往轮子上蹭,边蹭边滑一点,直 ...

下次我也弄块大的湿布放滚轮下面滑动看能不能蹭掉轮子上的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清洗,瞬间干净了。

还没有用过这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拖地,拖完后滚一段距离,然后再拖地就可以了。

如果能做到每天拖地那轮子倒是不容易脏的。

网友F:
绞上头发你就知道厉害了

网友G:
要轮子干嘛?跑来跑去的,我直接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绞上头发你就知道厉害了

每天都有打扫卫生头发倒是极少会缠上滚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轮子干嘛?跑来跑去的,我直接拆了

我看网上视频全屏模式需要稍微离电脑台远些有滑轮会方便很多。

网友:
擦过一次,已经出现沙眼,就再没擦过。

等到时出现磨损,换就是了,不足1元的东西不纠结了。

网友:
我没两天拖一次地。轮子上倒是干净,就是缝隙里隔段时间需要挑头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拖地,拖完后滚一段距离,然后再拖地就可以了。

哈哈,我经常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