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贴,pcb打板遇到各种问题!外加拆一个充电器

楼主(2021-04-23):
小弟最近在搞358恒流转灯电路,在论坛搜到帖子有一个类似的,于是下载文件开搞,奈何本人打板小白一个,期间遇到各种问题,最终打板失败,过程,文件发去厂家,回文件不对,转G去发厂家,回pcb没有外形,画外形再发去厂家,回丝印画错层,建议删除,好的删除,再回锣程超了,这回我是真没辙了,小白好难,特来求助!
电脑上弄的图
有没有愿意帮忙的,帮我画一个可以直接打样的,我是真的搞怕了,或者有类似的成品打样工程文件也可以,只要能直接打样就行,先谢谢了,可以支付一些M币当酬劳!

为了不违规,拆一个老万家的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应该是镍氢电池充电器,空载13v,已经被我拆了改358控制恒流和转灯!

网友A:
你把你画的那个工程文件发给我,我帮你转换下,再帮你发出去打样,免费薅羊毛的那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画的那个工程文件发给我,我帮你转换下,再帮你发出去打样,免费薅羊毛的那家。 ...

https://share.weiyun.com/A5lNfJ3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画的那个工程文件发给我,我帮你转换下,再帮你发出去打样,免费薅羊毛的那家。 ...

这个文件的问题,图上两个,还有锣程超长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share.weiyun.com/A5lNfJ3P

你确定孔的大小是0.5MM????
还有就是你这个尺寸在捷配是免费不了的,JLC也要5元的。
其他的没啥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孔的大小是0.5MM????
还有就是你这个尺寸在捷配是免费不了的,JLC也要5元的。
其他的没啥子问 ...

这个文件是找的别人的,0.5应该是不对的,可以帮我修改为正常尺寸吗?

网友:
有人帮忙我就不参合了,可是适当学习用下立创eda很简单的使用,只要不是模拟高频啥的,一般连上都能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文件是找的别人的,0.5应该是不对的,可以帮我修改为正常尺寸吗?

不过这个影响不大,反正焊盘开窗,线焊在上面的,
字符的话统统删掉就完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画的那个工程文件发给我,我帮你转换下,再帮你发出去打样,免费薅羊毛的那家。 ...

我感觉你在说我家,但是我没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个影响不大,反正焊盘开窗,线焊在上面的,
字符的话统统删掉就完事了。 ...

可以的,最大的问题在那个锣程超长,我搞不了,完全不懂

网友:
让他把外框层的字符全部给删掉OK了。

网友:
字符放在焊盘上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在说我家,但是我没证据

您的消息真灵通啊,我刚发贴就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孔的大小是0.5MM????
还有就是你这个尺寸在捷配是免费不了的,JLC也要5元的。
其他的没啥子问 ...

我们家免费打不了,嘉立创的5月也肯定不行了,我们这尺寸可比嘉立创大多了,10x15cm以内单双板,四层板和铝基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消息真灵通啊,我刚发贴就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哪里有人打板哪里就有我的身影。

网友:
我给你弄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家免费打不了,嘉立创的5月也肯定不行了,我们这尺寸可比嘉立创大多了,10x15cm以内单双板,四层板和 ...

放心吧!以后我们会一直在你家撸羊毛……啊呸!打板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这个尺寸超了也能薅羊毛???

可以帮我改小一点,只要能撸羊毛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帮我改小一点,只要能撸羊毛就行

单片板子面积≤0.015㎡即可,可以让他帮你改下文件尺寸哈哈哈

网友:
改好了,把外框里面的字符删掉了,把底层的字符移到顶层来了。直接下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