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刚刚修复了一个2014年库存华硕H81M-D新主板,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2021-04-23):
单位收拾库房,发现有华硕H81M-D M-ATX新主板,22.6x18.3,正好能够放入我闲置的小机箱,就要了,看看易碎贴是2014年的。安装好i7 4990K,发现无法启机,现象是用24PinATX CPU风扇可以一直转但是显示器不亮,蜂鸣器不响,如果换用20PinATX电源,CPU风扇只转一下。想到是6年前的主板,估计电池没电了,拆下测量发现只有1.8V,更换新电池后满怀信心的启机,故障依旧,心凉了。又更换内存条,还是不行,上网查了这块主板有通病是烂电阻,想想这是新主板应该不会,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重写BIOS了。为什么要重写BIOS呢,原因如下:
1、固态硬盘长时间不通电会丢失数据,我不知道存储BIOS的芯片是否也是这样?
2、这块主板出场时间较早,原来的BIOS能否很好的支持i7 4990K?

死马当活马医,上网找了该主板的BIOS,是CAP格式的,用MiniPro编程软件去掉前2K头,转为Bin格式。写入之前用CH341编程器读入了原来的BIOS,感觉数据正常,不管了,重新写入最新的BIOS,校验正确后插入主板。本来没有报太大希望,但是运气不错,成功了,算是凑巧吧!写出来分享一下!

疑问:以前遇到的主板是24Pin电源插座时,使用20Pin电源也可以,这次这个必须使用24Pin电源,感觉有点奇怪。

补充张图片,临时测试主板使用,以后计划上DC-ATX电源,现在有机器用,这个作为二奶机,用于测试软件使用。

网友A:
4790K还是卖了吧,换个新的不香吗,比如10400F或者3600.

网友:
确实i7 4790k上到H81上够浪费,换钱转AMD YES集显更爽快。用20PIN起不来,估计也跟CPU高端,功耗大有关系。

网友B:
按道理说这玩意断电不丢失数据的,奇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说这玩意断电不丢失数据的,奇怪了

估计之前就是因为bios坏了,才放库房

楼主:
这次故障的解决我也感觉没有什么道理,但是解决故障有些时候就是没有道理的,解决了就好!

例如,按道理来讲主板CMOS电池没有电应该只影响参数保存,不应该影响启动的,但是我碰到2~3次主板电池没有电了,主板无法启动,换电池后就好了。

这次如果主板修不好,也许真的打算将4790K换个AMD的,但是修好了就这样吧,平时不玩游戏,只是看个电影,这个CPU的核显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之前就是因为bios坏了,才放库房

应该不是,库房有3块这种主板,都是盒装全新的。另外两块主板不知给谁了,是否好用也没法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之前就是因为bios坏了,才放库房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网友D:
有时候短路清空BIOS数据就能恢复,不知道你搞没搞这一步,直接换电池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短路清空BIOS数据就能恢复,不知道你搞没搞这一步,直接换电池没用。 ...

这些都做了,还是不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4790K还是卖了吧,换个新的不香吗,比如10400F或者3600.

人家本来白票一块板子让机器运转起来测软件,换新平台主板内存CPU都要买,这些钱留着买肉吃不香嘛

网友:
捡的主板比我的主力军都强

网友:
技术活刷bios,

网友:
固态硬盘长时间不通电会丢失数据,没有事实依据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人家本来白票一块板子让机器运转起来测软件,换新平台主板内存CPU都要买,这些钱留着买肉吃不香嘛 ...

你这话也对也不对,人家的4790K卖掉也是钱,内存不是钱主板不是钱,加不了多少,而平台性能有个大的飞跃,不香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说这玩意断电不丢失数据的,奇怪了

所以就是很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就是很垃圾了。

你让我这个台机 还是240+785的人情何以愖...

网友G:
4代的典型特征,二手主板便宜,二手CPU价格坚挺。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G:
4代的典型特征,二手主板便宜,二手CPU价格坚挺。奇葩.......

二手主板暗病多,不敢买,怕用不了几天就坏,买二手主板需要拼人品的,而CPU基本没有这个问题,买来时好用就能用很长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话也对也不对,人家的4790K卖掉也是钱,内存不是钱主板不是钱,加不了多少,而平台性能有个大的飞跃 ...

重点是LZ他现在不需要花钱就把事办了,你要是说在公司能报账,那换平台也就换了,现在自个家用换平台多余的钱我出还是你出?
只是测个软件而已,4790的性能完全能再战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