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一直有卡几M几十M固定报红求科普

楼主(2021-04-23):
玩了三天才整理出两片MLC跟TLC都一个尿性卡壳式跑圈正常吗?下面图画圈那个是最高标准开卡吗?容量一降再降还是卡那几M几十M固定位置是颗粒还是固件问题怎么屏蔽坏块部分。配图这个是新固件拉过来开的有参数没固件,有固件的参数不对头死活开不出来。正常颗粒开出来就卡几M

网友A:
有新增坏块了,用黑片工具先低格一次。再用这个来高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新增坏块了,用黑片工具先低格一次。再用这个来高格。

是黑片工具直接开一遍再开吗?试过了那个几M一直在

网友B:
3268就这个毛病了,新增坏块挑不出来

网友C:
用预扫工具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预扫工具开

大佬哪个型号的。。。。。没怎么玩跳线都看半天才弄清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8就这个毛病了,新增坏块挑不出来

开卡开头那会一直不动整得人发毛没银灿的舒适太难玩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卡开头那会一直不动整得人发毛没银灿的舒适太难玩了

prescan钩上,set里面可以设置ECC,这样跑出来不会爆红,就是开卡时间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escan钩上,set里面可以设置ECC,这样跑出来不会爆红,就是开卡时间长一点。 ...

谢谢,已经拆了上别的主控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