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TCL 55寸电视遇到问题

楼主(2021-04-23):
朋友的“太差了”(TCL)55寸 4K电视,说正常显示一会儿就黑屏。拿来检查发现开机即灰屏,有背光无任何显示。分别轮流断开两条屏线都无变化,判断是逻辑板的问题。网上买了一块说是屏破了的拆机逻辑板,安上之后右半边图像正常了,但是左半边仍然没有图像。有显示说明主控应该没有问题,反复重新拔插了左半边的屏线还是没有变化。那么是不是买来的拆机逻辑板有问题造成只有半边显示呢?屏幕左右两半都是逻辑板上同一个芯片控制的,那个芯片中正好有一般坏了?或者还是屏坏了?根据朋友的描述,屏原来应该是好的,但是以前没经历过逻辑板有问题造成半边图像的情况,请教下有经验的师傅,逻辑板问题会不会造成半边图像正常半边没有图像黑屏的现象?

能不能把没显示的那边的屏线插到逻辑板上正常的那半边的插座里来判断屏的好坏呢?不知道两边的线序排列是一样的还是相反(对称)的。

另外发现原来没有任何显示的逻辑板主芯片只是温热,现在换的这个拆机逻辑板的主芯片烫手,估计有60度的样子。

网友:
再换一块板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