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H61 ITX 主板 RTL8105e 改千兆网络

楼主(2021-04-23):
蜗牛用了一段时间了,想升级下。看到家里还有一块七彩虹ITX主板刚好。配板子的U,内存,16G固态全有。开搞,全部搞完发现这块板还是百兆网卡。
拆机,查资料发现外围电路 百兆网卡8105e和8111e 8111f 全兼容。
好像只要换个8111f 换千兆网变 补个 6角防静电IC。
担心新的8111f 没有MAC,直接买一张8111f千兆网卡价格也就10元。
开干,换好发现 网卡驱动错误代码28。
百度教程发现,还有一个1V电压没有 旁边有 瞬态电压抑制器,八角管子空位要补上。找了个 RT9199  。
RP1210
RT9173
RT9045
RT9199
up0109p这几个型号都可以。补上周边几个电容,R1,R2 按下面公式自己配吧,我是4.7k和10k。3.3*4.7k/(10k+4.7k)=1.06V
再去掉网卡边上4个0 欧电阻。
装机,开机。nice。千兆出来了。网口灯不对。自己再修改一下。网口灯重新定义。LEDCFG = 00 87。
不是专业搞电子的。发出来大家一起探讨。H61 ITX 百兆的很多品牌都可以改的。
下面是一些资料和图片。

楼主:
一些资料和主板BIOS备份

网友A:
直接插个PCI的不爽么...

楼主:
加个直插就是双网口双千兆了。有的机箱没有PCI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个PCI的不爽么...

100改1000上网区别大么?我看一般使用感觉不出来。说句不该说的,10多年前的8139网卡现在一样用也感觉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改1000上网区别大么?我看一般使用感觉不出来。说句不该说的,10多年前的8139网卡现在一样用也感觉不 ...

估计他是当NAS用,所以上千兆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
点赞!根据那个RTL8111E RTL8111F RTL8105E V110.pdf可以解决电路上的所有问题,缺的就补,差异的就换。系统能识别了,那就写一下芯片的数据,把灯弄好,MAC写好就能用了。

网友:
闲也是闲,DIY传承不就在于折腾吗

楼主:
NAS 传文件100和1000区别大多了啊。

网友C:
我就想问下网卡灯你是怎么改的,

网友:
表示自己改了一个网卡不识别,原来有个千兆,一个空焊盘,周围的阻容都在直接加了个跟主板一样的8111不识别

网友:
最近也准备改个,芯片刚到,也是8105e改8111,但愿能成功

网友:
这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大的,给你点赞!

网友:
之前吧技嘉板子上面坏的网卡换了
焊上 发现系统可以识别但是就是不能驱动  驱动就是装不上  提示不支持该平台

网友:
真的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问下网卡灯你是怎么改的,

LEDCFG = 00 68

网友:
你太牛了,我主板在一次强制关机后,按电源只通电不开机再按reset才能开,修了好多天都愁死我了。

网友:
有的人居然说百兆和千兆区别大吗?你自己测试一下速度就知道大不大了,这差距那是太大了,带宽就先不说了,芯片的处理速度和响应时间就不是一个量级的。支持楼主折腾!!!给后人折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网友:
羡慕动手能力大的大神,可惜年纪大陆,眼睛也老花了,学习了。

网友:
好麻烦
需要改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