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电源怎么设计成这样?

楼主(2021-04-23):
采用XGB1688的消防指示牌,采用开关电源,设计成这样感到有点怪,是我画错了还是我理解不到位?请高手指点。

网友:
就是一个简单的自激震荡电源咯,老式手机充电器都是这种方案

楼主:
R3好像应该连开关管基极吧

楼主:
应该不是普通三极管。